led电源的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5-08-28):
带灯测试led电源电流波形  这是串2.5欧电阻的波形 请问这波形正常吗?

楼主:
电源输出电压9-12V 电流为240mA

网友:
好像可以接受

楼主:
我个人觉得led电源输出的波形应该接近一条直线    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像正弦波了    输出240mA   峰值到了448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led电源输出的波形应该接近一条直线    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像正弦波了    输出240mA   峰值到了4 ...

省钱吧,纹波做的大了点,不过频率近百千赫兹,对于LED灯没多大影响

网友B:
led灯对波形要求不高  为了省钱 就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吧,纹波做的大了点,不过频率近百千赫兹,对于LED灯没多大影响

这会有什么危害呢   比如对人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对波形要求不高  为了省钱 就差不多就行了

我的感觉就是只有能把灯点亮 就是led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