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AVR的adc差分坑惨了,

楼主(2015-08-28):
看数据手册里面,差分有一类正差分和负差分都可以选择一个通道,一直很纳闷为何差分竟然可以一个通道的接,在211论坛看到一哥们说这样就是将信号放大10倍。没测试就直接做板了

今天测试才发现,压根就不是,无论输入什么全是都是0 ,这个可能就是用来校准的,手册里面也找不到任何说明。

网友:
哈哈  你觉得查分+-可以接到一起?
手册这么写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程序可以用来对内部放大器进行校准,比如偏置电压,正-负原本应该是0,如果不是0也可以消除掉
既然差分楼主为啥只接一根信号呢

网友:
建议看下英文手册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据说这是自检用的。。。
还是以手册为主才是正道。
我用差分+放大做电流表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是自检用的。。。
还是以手册为主才是正道。
我用差分+放大做电流表感觉还是不错的 ...

你用的是多少倍放大

网友:
建议LZ先搞清楚什么是差分再来发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多少倍放大

都有,不同型号支持的倍率也不同

网友(2015-09-30):
多做实验才是对的

网友:
这有什么稀奇的,俺正在用的ad7799也有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