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一个宽带放大电路,带宽不小于200M,增益不....

楼主(2015-08-28):
各位大神,求一个宽带放大电路,带宽不小于200M,增益不....

楼主:
增益不小于40dB

网友:
这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增益做平坦

网友A:
应该是选择牛逼的运放吧...

网友B:
输入信号强度是多少?

网友:
MAX4453,OPA28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选择牛逼的运放吧...

用了两级THS4302,感觉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强度是多少?

光电检测,应该在uv级别

楼主:
100M的脉冲信号,这俩片子带宽好像不太够

网友C:
前级是什么传感器?怎么同时需要这么大的带宽和放大倍数?
实在不行的话就用电流型运放吧,带宽不随增益变化的,等效GBW狂大

网友:
脉冲信号谐波很丰富,这片子带宽小了,用电流反馈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是什么传感器?怎么同时需要这么大的带宽和放大倍数?
实在不行的话就用电流型运放吧,带宽不随增益变 ...

前级用的APD,电流反馈噪声会不会很难处理

网友:
是测光电倍增管用的吗?

网友:
像今年电赛的题目,但时间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