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三星无线快充电器求围观

楼主(2015-08-28):
最近入手三星无线快充电器,拆借颇费周折,撕掉防滑胶垫,拆卸了底壳的两颗螺丝,然后旋转一下面壳就可以拆开.(原来不知道旋转,还撬了一下. )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有知道下列IC芯片的请知道的指出IC品牌,型号,大致功能谢谢!.有WPC的QI协议规范上传来看看.主要是了解一下.互相学习进步呀.用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楼主:
先占沙发,怎么发出来显得有点乱.

网友:
拍得不够清楚啊

网友:
z快速充电......有多快速

网友:
像个电磁炉

网友:
我也觉得这就是个电磁炉,就是功率小,

网友A:
有牌子都是 ti 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牌子都是 ti 的吧。

不是,没有看到TI标的字符,有一个现代的MCU .MC96F8316,另外屏蔽盒中两颗IC不知道是什么,字符分别是:第一个IC 第一行:IDPT92,第二行 354ND1 第三行 Z1524N  ;第二颗IC第一行字符 4HS06第二行字符0G4154

楼主:
晚上手机拍的,可以点击选择相片放大来看,应该可以看到IC字符的.

楼主:
没有注意看,我拆解的这个居然是8月13号生产的,真是新鲜出炉的,怪不得网上很难找到相关拆解资料.

网友B:
照片有种在桑拿房拍的感觉,开美颜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有种在桑拿房拍的感觉,开美颜功能了?

没有美颜功能

网友C:
下面居然还有个风扇……

网友:
s6的用的是松下的控制,对于快充我比较关心EDGE+的接收
看背面写的输入是5V2A 9V1.67A,估计接收端输出达不到5V2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居然还有个风扇……

是有个风扇,5V 0.14A ,老款版本不能快充的没有风扇,所以外观上区分有所不同啊.底壳开有散热孔.

网友D(2015-12-16):
有人知道oppo的vooc快充原理不,电池是并联的还是有经过处理,他那个充电电流都可以达到近4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人知道oppo的vooc快充原理不,电池是并联的还是有经过处理,他那个充电电流都可以达到近4A ...

用了两颗TI BQ25890,BQ25892 charge IC充电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了两颗TI BQ25890,BQ25892 charge IC充电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上查资料是说直接连接电池充电的?只是充电器里面有一颗MCU监控电流电压?另外天的电池能承受4A这么大的电流充电,是两颗电池并联的还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上查资料是说直接连接电池充电的?只是充电器里面有一颗MCU监控电流电压?另外天的电池能承受4A这么大 ...

胡扯,我就是做手机研发的,这一块很熟:插上快充充电器时,CPU与快充充电器会有握手动作,用以确认是否支持快充,以及那种快充协议,然后快充充电器会根据协议,输出相应的电压电流给 BQ25890+BQ25892 ,接着 BQ25890+BQ25892会把电压降到电池相应的充电电压给电池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胡扯,我就是做手机研发的,这一块很熟:插上快充充电器时,CPU与快充充电器会有握手动作,用以确认是否 ...

这两个ic的资料有吗,这ic什么价位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ic的资料有吗,这ic什么价位呢

TI的料,网上一搜一大把,我们公司规模拿料,一美元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TI的料,网上一搜一大把,我们公司规模拿料,一美元多一点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查资料是说直接连接电池充电的?只是充电器里面有一颗MCU监控电流电压?另外天的电池能承受4A这么大 ...

不是什么电池都可以大电流充电的,的是支持大电流充电的,否则会影响电池寿命。现在手机基本都是3000mAH的,充电大概在1.5C左右,也就4.5A左右。支持500 cycle。别听那些胡说八道。

网友:
嗯,1.5C应该是最大的允许充电电流吧,有些人反应OPPO的那手机电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