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的内部的电路是什么材质?线断了,不知道可以修不?

楼主(2015-08-29):
如题。
键盘的内部的电路叫什么呀?
有根线断了,不知道可以修不?
键盘有6个按键不能用了,拆看看到有一颗线中间部分的导电银浆线断了,塑料片没有事,这个可以修不?
以前遥控器断线的时候,有铅笔末+ 胶水修过。
不知道这个怎么办?

网友:
貌似有那种导电浆卖

网友A:
就是用 导电银浆 就可以,  省钱的方法也可以看我这个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237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 导电银浆 就可以,  省钱的方法也可以看我这个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23771 ...

谢谢,不太合算,TB键鼠套装才20多,一管银浆+运费就十几元了。果断换新的。

网友:
骚年,换高级货吧!

网友:
买个雷蛇黑寡妇

网友:
这叫情怀。。。。。。

网友:
……键盘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用铅笔涂一下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用电线抽取一根,配合胶带纸

网友:
这不正好换机械嘛~

网友:
我的明基精钢侠也坏了,不好修。因为外壳有热熔的部分。

网友:
机械才好修,单个很容易换,线路是PCB

网友:
正好有机会换机械键盘,我一直等那个破键盘坏掉

网友:
我以前用导电胶,用牙签补上去,干了就好了。

网友:
“用电线抽取一根,配合胶带纸”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导电胶,修补

网友:
一小截细铜丝,加502,用镊子后面的圆弧的地方,把铜丝压上去,点一点502(用牙签可以)两头都这样搞一下就好了

网友:
铜丝+透明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