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AC220v 输入 DC220V输出的电源该如何做?

楼主(2015-08-29):
如题,感觉这种电源有点奇葩,要求是全隔离的。效果类似,变压器+整流+稳压

网友A:
应该做成开关电源吧。

网友B:
不说功率就是在耍流氓,我可以说1:1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然后电阻 + 稳压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功率就是在耍流氓,我可以说1:1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然后电阻 + 稳压管么?  ...

大师,功率2kw左右,波纹无要求,成本无要求。本来是用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那么做的,无奈重量和体积不过关。不知道用开关电源能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当然,输出直流电压-10%,+100%都可接受,输出要稳定的电压。没搞过这个,真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做成开关电源吧。

是的,本来是用变压器的,想搞成开关电源的,以减轻重量和体积

网友:
使用开关电源很容易就实现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功率2kw左右,波纹无要求,成本无要求。本来是用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那么做的,无奈重量和体 ...

难度不大,前面CCM PFC,然后移相全桥或LLC,参考类似的大厂方案就行了:http://www.tecnoimprese.it/user/ ... gn%20Guidelin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