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M32F103RET6的SPI1接口读写SD卡例子

楼主(2015-08-29):
STM32RET6可以用两种接口操作SD卡:SPI模式和SDIO模式,这个例子采用的是SPI模式。

硬件连接:
SD_CS      : PA4
SD_SCK     :PA5
SD_MISO   :PA6
SD_MOS I  :PA7

然后说一下SPI的初始化工作。阅读网上的代码,发现STM32 V2的库函数和V3函数中,关于SPI端口初始化的部分还是有些出入的。
V2库中,把SCK,MOSI,MISO全部设置为复用输出。而V3库中,SCK,MOSI设置为复用输出,而MISO设置为浮动输入。在SD的SPI接口中,SCK,MOSI和MOSI,甚至包括CS都使用了上拉电阻。
若设定MISO为浮动输入的话,或许会有某些问题,由于SD卡的输出端口驱动能力很弱,很有可能就接收不到返回数据,事实也正是如此。
所以:MISO必须上拉,上拉10K,剩余的MOSI、SCK、CS可以上拉,规范些。

卫生么要用STM32F103RET6?
STM32F103RET6,512K的Flash,64K的RAM,如果仅仅驱动SD卡,仅仅移植FATFS的话,用不到这么大容量的MCU。
但是这里的FATFS涉及到简体中文的支持,也就是CC936.c,发现cc936的文件太大了,以下为MDK4.7编译的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180         18     175304          0          0       2125   cc936.o
大家看到了,一个转换函数的参数,就用到了180K的Flash空间。容量小的MCU就放弃吧。

最后上程序:

网友A:
大文件干嘛要放在ROM中,ROM主要是给你存程序的,大文件完全可以放在外部FLASH中啊,字库、开机界面等等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文件干嘛要放在ROM中,ROM主要是给你存程序的,大文件完全可以放在外部FLASH中啊,字库、开机界面等等都 ...

通常编译器会把全局或静态const变量分配到FLASH

网友A:
外部FLASH中,什么叫外部,比如W25Q32等类似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FLASH中,什么叫外部,比如W25Q32等类似的芯片

好创意,下一步可以做。成本稍稍贵了点

网友B:
楼主,你的SD卡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SD卡是多大的?

4G的,4G的,4G的,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G的,4G的,4G的,4G的,

哦,我现在也在弄,体积大的那种 SD卡读写都没有问题,尺寸小的SD卡 初始化可以,开始几次读写都没有问题,几次之后就无法读写了。

网友(2016-04-26):
SD卡SD卡。。SPI读写SD卡

网友(2016-10-03):
谢谢 楼主分享完整资料

网友(2017-01-20):
正需要此文件研究研究

网友:
试试8G的能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