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隔离变压器驱动300V高压半桥变压器的这种波形正常么

楼主(2015-08-29):
用的是隔离变压器去驱动半桥式的两个功率管,现在的波形是正弦波的,幅度也不同,不知道这种波形能正常工作吗?现在在调试波形的幅度,因为是高压的,现在还不敢加电试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怕炸管子,所以发贴子问问各位大师。

楼主:
这是调试的波形图跟部分原理图

网友:
不正常,怎么会是正弦波

网友A:
正弦波,还那么高频率,你驱动频率多少,看是否驱动变压器材质匝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还那么高频率,你驱动频率多少,看是否驱动变压器材质匝数不对。 ...

频率是对的,芯片出来的波形是4M的正弦波的,不过跟样机上的波形有点不同,我这个正弦波没有失真,样机上的在芯片上出来的也是正弦波,只不过在后级驱动有点接近方波。现在不敢通电试这种波形行不行的

网友:
奇怪怎么回事正弦波呢?

网友B:
fda16n50 和电路不能在4MHZ的方波下工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是对的,芯片出来的波形是4M的正弦波的,不过跟样机上的波形有点不同,我这个正弦波没有失真,样机上 ...

半桥电压逐步加上去看看,加电压后受米勒效应影响,G极波形会有所变化的。
不知道什么地方用这么高频率的驱动,驱动变压器得好好设计了。。。

网友C:
虽然输入端SIN1和SIN2是正弦波,LZ 可以再看看MOSFET管的G极波形是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输入端SIN1和SIN2是正弦波,LZ 可以再看看MOSFET管的G极波形是什么波形?

这两组波形就是GS之间信号,图上黄色的波形是上管,蓝色的波形是下管,两组波形重叠着,在交越的地方有同时打开的可能。感觉这样会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fda16n50 和电路不能在4MHZ的方波下工作吧。

可以的啊。这个是样机上的测试波形,我做回来的板子也是这样的。不过信号有一点区别。就是样机上的正弦波形底部比较平缓,接近方波,我这个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组波形就是GS之间信号,图上黄色的波形是上管,蓝色的波形是下管,两组波形重叠着,在交越的地方有同 ...

你测的GS波形,是在没有加300V漏极电压情况下测试的,有可能与加300V实际情况不同。
建议将样机的300V去掉后,再测一下样机MOSFET的GS波形,比较一下两者差异,这样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