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置声卡按钮旋钮区别

楼主(2015-08-29):
有的外置声卡有个屏幕和按钮,没有旋钮,按钮通过里面嵌入式程序调节的么,属于软调节吧?旋钮的相对“实在”一些么?

网友:
最好的是波段型电位器(波段开关/继电器+金属膜电阻),次之是好薄膜的电位器,然后是PGA或者VCA之类的,接着就是一般碳膜电位器,最差的是DAC内部数字音量控制。

旋纽也分数控(编码器,电压控制继电器+金属膜电阻 ; PGA/VCA ; 电机+电位器)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真涨知识

网友:
手感区别很大啊

网友(2015-12-07):
个人喜欢手感好的,耳背听不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