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回win7了,来数落一下win10的奇葩之处。

楼主(2015-08-30):
win10用了几天,实在不适应。
最恶心的是输入法,默认跟显示语言一致,还™不好改。不能忍。
开浏览器默认输入是中文也就罢了,但是请问地址栏为啥也是中文?为啥验证码栏也是中文?
开C编译器,photoshop,这种也全™是中文。

昨天才知道,这个问题win8就有,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要用第三方的小插件,想想就不爽啊。

ok,输入法说完了,下面说说别的。
IE挂了,虽然能用,但已经不是默认浏览器。
新出的EDGE,除了界面以外,没发现任何比IE出彩的地方。
如果你微软工程师想从技术上跟我讲EDGE取代IE如何如何好,抱歉,我家庭普通应用,对这个不关心呢。就是没IE好用,怎么破?

EDGE地址栏右键点击,竟然没有复制,只有全选,全选之后才能复制。这是什么鬼?
你说这是为了照顾平板用户,那么我就问了,你一堂堂大微软,连笔记本和平板都分不清了吗?区别对待不会吗?
是想逼我换平板吗?抱歉,你这样只能逼我格掉win10.

EDGE的收藏栏也跟IE不共用了,我刚升级的时候,发现以前的收藏网址都不见了,1024都木了。
吓死哥了好吗?
你看IE不爽,想彻底断绝关系,这个可以理解,可是你把收藏夹藏哪去了?收藏夹惹你了?

如果说,以上都是小瑕疵,下面这个绝对不能忍。我奉劝各位经常网购的朋友,赶紧格掉win10,换回win7吧,甚至换回XP也行。
不知道EDGE到底做了什么鬼,也许是因为EDGE太新了,相关的软件还没有跟紧微软的步伐。
EDGE是不支持淘宝的安全控件的,所以付款的时候,是没有控件保护的。京东什么的我还没试过,我用淘宝多一些。
这个问题很严重,谁知道黑客会不会利用这个漏洞,一旦中招,损失的是真金白银啊。
EDGE变得更安全了?请问哪里安全?

win10的控制面板也不好找了。
以前只要一点开始,控制面板就在那里。
现在怎么找?
点开始->所有应用->按字母索引翻到W->点windows系统->找到控制面板。
真™奇葩。

Windows全系列,XP是个里程碑,Win7是另一个里程碑——piece of art。
其他的版本?我只能用piece of shit来形容了。
windows的最近几版  ——  其实也就是特指win8和win10了  ——  除了把我们习惯使用的各种功能藏起来,造成各种不便之外,抱歉我没看到任何先进性。

下面回来再说一下输入法,
切换输入法的ctrl+空格也不能用了。快捷键设置只有有限的几个选项,而不是自由组合。不知道微软怎么想的,脑子被门踢了吗?

没用几天win10,我仅从日常应用中发现了种种不便,就这么多吧。
如果说win10给各种专业软件也造成了各种奇葩问题,我不会奇怪。

楼主:
win10点开始,在电源选项上边有个小齿轮,叫“设置”,跟控制面板不一样。
就以语言设置为例,在设置里调出来的区域和语言,我找不到搞基设置的选项,只有控制面板里才有。

网友:
输入法问题,把英文设置成默认语言,并且设置"允许我为每个应用程序设置不同的输入法",应该就没你说的这些问题,至少我用的不会.

网友:
1.WIN+空格切换输入法;
2.控制面板可以用小娜搜索“控制面板”,或者在WIN图标处右击有控制面板/任务管理器等很多功能;
3.IE还有,用小娜搜索“IE”;
.想找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小娜搜索;
4.浏览器并不一定要用EDGE;

网友A:
操作的习惯问题吧?

楼主:
能适应win10的,祝你们用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的习惯问题吧?

win7被大家接受用了几年?
当年面对坚守XP的老古董,楼主也是各种嘲讽。
看来楼主也退化成“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了。

网友B:
输入法可以默认设置为中文办法,ctrl+shift正常切换。
edge确实问题多多,装个其它浏览器正常使用。
新的控制面板确实不好用,可以xin+x调用快捷菜单。
我已经换回win7了,因为显卡驱动经常停止响应,系统也经常无响应。

网友:
win8.1的时候,系统自带的输入法,默认是中文,不能修改,使用shift切换中英文,不能更改设置,的确很难用。但是win10的输入法,可以设置默认是英文,并且可以设置中英文切换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法可以默认设置为中文办法,ctrl+shift正常切换。
edge确实问题多多,装个其它浏览器正常使用。
新的控 ...

输入法我试过了,确实可以解决。也不算太麻烦。
但是,想想,不愿意像楼主以及各位这么折腾的,毕竟是大多数。

放弃win10,输入法不是主因。
安全插件怎么破?

我还可以再等两年,等win10成为主流,绝大部分软件都兼容了再说。

网友:
挺好用的啊

网友C:
从IE11开始就再也用不上工行的网银了。

楼主:
某位朋友说可以放弃EDGE,用IE。

确实,楼主目前90%的操作都是IE完成的。但剩下的10%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的淘宝密码巨长巨难记,我不翻记事本都没法登录。
所以我把阿里旺旺设为记住密码,自动登录。
当需要逛淘宝的时候,就启动旺旺,然后通过旺旺启动IE,这样IE的淘宝账号就是登录好的。

可现在问题来了,EDGE是默认浏览器,用旺旺只能启动EDGE,不能启动IE。
我稍微尝试了一下,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办法把EDGE禁用,设IE为默认浏览器。
办法也许有,但是还要折腾。
简单易用系统才是好系统,而不是给一小撮工科男秀技术的,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IE11开始就再也用不上工行的网银了。

这个我认为是工行的错。
工行是的自大的混蛋。
我目前还没搞清楚我的工行手机银行密码是什么。似乎必须去营业厅设置,别家银行没见过如此奇葩的行为。

网友:
反正操作是越来越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我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就适应了。用了一个星期,就退不回到xp了。

win8我死撑了3天,最后仍是要放弃。 ...

  win8 的左边不小心点下好像会有一种堕落入深渊感觉,心里骂道:shit 又点到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法我试过了,确实可以解决。也不算太麻烦。
但是,想想,不愿意像楼主以及各位这么折腾的,毕竟是大 ...

插件是中国专有的奇皅东西,和安全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我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就适应了。用了一个星期,就退不回到xp了。

win8我死撑了3天,最后仍是要放弃。 ...

我用win7也很快就适应了。
毕竟当年我还很年轻,嘿嘿嘿~

网友F:
正在用 Win 8.1,有些问题 Win 8.1 也有
1. 输入法问题,想 Ctrl + Space 开启/关闭输入法的话,装 AutoHotkey,脚本写一句 ^space::^shift 使得按 Ctrl+Space 等同于按 Ctrl+Shift,就解决了
2. 浏览器的问题,按个人偏好用 Firefox 或 Chrome 吧,不要管 IE 了
3. 控制面板等其他问题,装 Classic Shell,开始菜单/资源管理器等等习惯问题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件是中国专有的奇皅东西,和安全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的东西不一定全是糟粕。
我对插件了解不多,似乎没什么发言权。
但是,毕竟多了个安全证书,多了层保障,不是吗?

引申一下,即使插件是中国特有,毕竟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微软没理由勿视。
三星手机似乎不怎么看得上中国,所以呢……

网友:
我以前用 XP 用了很久,一直不愿意用 Win 7,因为 Win 7 的主题对比度太低,看得眼睛累
Win 8.1 虽然扁平化了,但是选中项的对比度之类的比 Win 7 好多了,可以接受了
而且 XP 对 SSD 等新硬件的支持没有,已经太老了,所以就换到了 Win 8.1
我感觉作为 IT 行业从业者,还是尽量多尝试新东西,有些实在忍受不了的改动可以自己装软件改回去,整体上新的系统还是优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用 Win 8.1,有些问题 Win 8.1 也有
1. 输入法问题,想 Ctrl + Space 开启/关闭输入法的话,装 AutoHot ...

都不是不能解决的。但是,
既然你用各种办法恢复了老的操作习惯,为什么不换回老系统呢?
就像我在楼上说过的,简单易用才是好系统,而不是给一小撮工科男秀技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不能解决的。但是,
既然你用各种办法恢复了老的操作习惯,为什么不换回老系统呢?
就像我在楼上说 ...

  我觉得在安装的时候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关掉平板模式,纯win7模式而不是大杂烩逻辑SHIT,色彩界面黑客压抑化,这帮所谓的高智商怎么就搞不懂,FUCK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不能解决的。但是,
既然你用各种办法恢复了老的操作习惯,为什么不换回老系统呢?
就像我在楼上说 ...

新硬件已经没办法用 XP 了,先不说有的新硬件已经不提供 XP 的驱动了,就算能找全,SSD 的问题也没法解决
另外现在大内存得用 64bit 系统,XP 的 64bit 版不像 Win7, Win8 那样成熟吧

网友G:
下午装armok的 win7。  对了现在用什么杀毒软件好?要求注册码好找

网友:
已经习惯Win8的人应该喜欢Win10。我的电脑是13年买的,Win8系统,反倒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现在编程用MDK,画PCB用AD,上位机用 C#,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午装armok的 win7。  对了现在用什么杀毒软件好?要求注册码好找

我推荐mse.

网友H:
win10  确实有一些问题。 但是没感觉出和 win7 有什么区别。

楼主巨大的不习惯就是浏览器。

我感觉 IE包括IE内核的浏览器是巨难用的。我除了某些老古董银行。视频监控,插件必须用IE外。从来不用IE。还有西门子下载必须用IE。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认为win7不行,却喜欢win8, 证明你口味独特啊。

Win 7 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主题的对比度太低,即使用 Luna 主题把任务栏和窗口标题栏解决,选中项的颜色也还是那么淡,这个问题几乎解决不了

不知道喜欢用 Win 7 的人是不是不觉得这个是问题,附上一张对比图,右侧菜单是 Win 8.1 下的

网友I:
对于软件兼容性方面,64位和32位的差别比Win7和Win10的差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10  确实有一些问题。 但是没感觉出和 win7 有什么区别。

楼主巨大的不习惯就是浏览器。

微软足够大,所以面向ie的支持也是最多的。你在各种浏览器里碰到的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换回ie试试。
也许别家的浏览器很漂亮,很人性化,
但是,ie11什么的,也变得越好越好用了。
ie在变好,但这时微软却杀掉了ie改出edge。微软也够逗比的。

edge到底能不能取代ie?还是过两年再看吧。

网友:
我把我 Win 8.1 下输入法的配置结果发上来,遇到默认输入法总是中文等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种方案下,用 Ctrl+Shift 切换中英文输入法 (我用 AutoHotkey 配置成按 Ctrl+Space 就可以),我只装一个中文输入法,所以没问题
Win+Space 切换输入法的话,右边老弹出提示,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软件兼容性方面,64位和32位的差别比Win7和Win10的差别大。

64是大趋势,所有的软硬件厂商都要变过去的。就像千年虫。win10只是一家公司的一个版本。不好用可以放弃,等win1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 7 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主题的对比度太低,即使用 Luna 主题把任务栏和窗口标题栏解决,选中项的颜色 ...

对比度是什么?从来没注意到。

网友J:
win8.1中不习惯的地方多摸索两下还能适应,win10最奇葩的地方是无法查看电脑获得的IP地址!!不知道影藏到哪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命令 ipconfig 行吗?

可以,但不习惯,有时候处理网络问题需要直接进入查看,然后在那儿设定固定IP。

网友:
安装完成不到半小时就换回win7了。。

网友K:
11 年的 i3 笔记本,中途用过一阵win8,感觉不好用,然后再win7,后来有了8.1,用了一阵感觉还不错,尤其是开机速度。

win10有了更新的当晚直接升级,个人感觉没有楼主说的那么难用,也没有什么显卡驱动的问题。

浏览器这几年一直用 chrome,IE 早就吃灰去了。 至于找 控制面板 什么的,前面也说了好多办法,都是个人使用的问题。

其实我倒是很想吐槽微软,win7不能识别自家 windows phone 手机,插到电脑上只能充电,SD卡就是读不出来,只有win8以上才能自动识别。这也是我升级到win10的一个

重要原因,电脑和手机都统一到win10以后优势可能就更大了。

网友:
win10 是目前最好用的windows版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J:
win8.1中不习惯的地方多摸索两下还能适应,win10最奇葩的地方是无法查看电脑获得的IP地址!!不知道影藏到 ...

开始按钮上按右键,网络连接,双击网卡,详细信息。

其实绝大部分功能界面还是和Win7一样,只不过入口藏起来了而已。不过也不能叫藏,开始菜单右键就可以直接打开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网络连接等常用入口,习惯了感觉比以前更方便了,但刚接触的确实不知道这些功能去哪了,以为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1 年的 i3 笔记本,中途用过一阵win8,感觉不好用,然后再win7,后来有了8.1,用了一阵感觉还不错,尤其是 ...

竟然用windows手机。
说明你是个有情怀的人。

网友:
上面说的种种不方便,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找控制面板的方法太笨。我通常用另外二种很方便的办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K:
11 年的 i3 笔记本,中途用过一阵win8,感觉不好用,然后再win7,后来有了8.1,用了一阵感觉还不错,尤其是 ...

不是吧?我的640xl接usb在win7下能识别到sd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位朋友说可以放弃EDGE,用IE。

确实,楼主目前90%的操作都是IE完成的。但剩下的10%实在没办法了。

我不用旺旺不清楚,不过点QQ和其它应用里面的链接都是默认开IE的,忘了当初怎么设的,反正没有很复杂的感觉。
Edge对于我来说最大的bug是下载没有另存为,全部都自动扔到默认下载目录,我经常要下各种PDF和附件,下完还要去下载目录剪贴到正确的地方,麻烦死了,所以用了半小时我就直接废了Edge用回IE。
至于输入法切换,现在我开始慢慢习惯Win + Space了,倒也还好。原来的Shift切换最SB的地方在于玩FPS游戏时按Shift跑步就会切到中文输入状态,然后WASD键就没反应了,后面你懂的。加了英文输入法Win + Space切换后倒还凑合,手感和以前Ctrl + Space差别不大。

网友N:
最终,大家都会切换到Windows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位朋友说可以放弃EDGE,用IE。

确实,楼主目前90%的操作都是IE完成的。但剩下的10%实在没办法了。

找到了,在设置 -> 系统 -> 默认应用。

网友O:
一直不用系统自带的各种浏览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直不用系统自带的各种浏览器的路过

是啊,一直用第三方浏览器,所以楼主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P:
Windows要用版本号为单数的才行
95,97,xp,7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终,大家都会切换到Windows 10……

是的,Win7已经进入维护期,只提供重大安全更新,始终是要像XP一样退出历史舞台的。
我的看法,只要不是程序兼容性问题,操作上的不习惯都是小问题,使用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最好还是尽早切换尽早习惯,也可以装双系统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否则等到Win7彻底停止更新再换会更难适应。
我从Win8出来就是双系统,但8.1确实难用,所以我也很少用,偶尔进去玩玩。后来直接就在8.1上面升的10,而Win7还是继续保留,毕竟以前整个工作环境都在里面,万一出现兼容性问题还有退路,不过一直没啥大问题出现,所以现在是反过来偶尔到7里面玩玩了,主力系统是10。

网友:
平板上用了几天,CPU动不动占用30%,开个网页40%,发热严重,待机有改善,关屏几天不会把电耗光,WIN8.1平时CPU占用不高于10%,开网页听音乐也就不到30%,恶心的是关屏后,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运行,不用一天就没电了

网友:
尽量使用快捷键 组策略 命令窗口,你会发现哦。。。用起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

我感觉,win7后,我们会跳到另外一个操作系统,但不会是win10。

从8.1 -> 10的变化来看,以后只会在10的操作习惯上继续强化,不会再回到7以前的了,因为微软已经铁定心肠要走桌面和触屏融合的路线。
所以你要准备好,要么接受新的,要么完全放弃微软换苹果或者Linux,但貌似后面两个更糟糕……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从8.1 -> 10的变化来看,以后只会在10的操作习惯上继续强化,不会再回到7以前的了,因为微软已经铁定心肠 ...

不是有说win10是最后一个windows版本了吗,以后估计像mac os X一样,
mac os X是2001年出来的,现在还是mac os X。
而且我发现win 10跟mac os越来越像,比如切换输入法的快捷键就是一样的,所以换苹果的系统只会让不习惯win 10的更不习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是有说win10是最后一个windows版本了吗,以后估计像mac os X一样,
mac os X是2001年出来的,现在还是m ...

是的,以后Windows会像OS X那样走持续更新模式,一直Windows Update让你保持最新,不会再跳跃式更新,所以现在不换就不用再等了,没有下一版了。

网友:
WIN7环境很好,可以一直使用

网友:
现在在用win10的平板,感觉触摸操作比win8强太多了啊,搞个电磁笔用起来很爽啊。

网友:
在左下角Windows图标上点右键,原来Windows 7中常用的传统入口都可以找到,包括控制面板。

网友:
还在用XP的飘过,

网友:
跟win7 比起来,win10 确实难用,除了操作习惯, 各种bug仍旧多多(包括现在的10532),各种设置让人蛋疼,而且还有个别软件不能兼容的问题。
个人感觉win10目前也就是个凑合能用的水平,跟win7比起来还有一定距离。不知道以后的更新中会不会把这些问题慢慢修复,如果依旧现在这个屎样,还是坚持用win7.

网友:
升级WIN10之后,开始最大的影响就是ST-LINK无法使用,不过昨天解决了。别的感觉没什么区别。
退一万步讲,微软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开始按钮上按右键,网络连接,双击网卡,详细信息。

怎么有ipv6的连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R:
怎么有ipv6的连接?

因为我有ipv6的梯子……

网友S:
win10用了几天,实在不适应。
最恶心的是输入法,默认跟显示语言一致,还™不好改。不能忍。
开浏览器默认输入是中文也就罢了,但是请问地址栏为啥也是中文?为啥验证码栏也是中文?
开C编译器,photoshop,这种也全™是中文。

昨天才知道,这个问题win8就有,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要用第三方的小插件,想想就不爽啊。

能改,设置,语言,输入法,默认英文,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个是中文输入法的英文,PS,AD 这些都不认,因为中文输入法输入时候某些键位冲突。
CTRL+X 开启控制面板添加 英文(美国)输入法 OK。

ok,输入法说完了,下面说说别的。
IE挂了,虽然能用,但已经不是默认浏览器。
新出的EDGE,除了界面以外,没发现任何比IE出彩的地方。
如果你微软工程师想从技术上跟我讲EDGE取代IE如何如何好,抱歉,我家庭普通应用,对这个不关心呢。就是没IE好用,怎么破?

EDGE地址栏右键点击,竟然没有复制,只有全选,全选之后才能复制。这是什么鬼?
你说这是为了照顾平板用户,那么我就问了,你一堂堂大微软,连笔记本和平板都分不清了吗?区别对待不会吗?
是想逼我换平板吗?抱歉,你这样只能逼我格掉win10.

EDGE的收藏栏也跟IE不共用了,我刚升级的时候,发现以前的收藏网址都不见了,1024都木了。
吓死哥了好吗?
你看IE不爽,想彻底断绝关系,这个可以理解,可是你把收藏夹藏哪去了?收藏夹惹你了?

如果说,以上都是小瑕疵,下面这个绝对不能忍。我奉劝各位经常网购的朋友,赶紧格掉win10,换回win7吧,甚至换回XP也行。
不知道EDGE到底做了什么鬼,也许是因为EDGE太新了,相关的软件还没有跟紧微软的步伐。
EDGE是不支持淘宝的安全控件的,所以付款的时候,是没有控件保护的。京东什么的我还没试过,我用淘宝多一些。
这个问题很严重,谁知道黑客会不会利用这个漏洞,一旦中招,损失的是真金白银啊。
EDGE变得更安全了?请问哪里安全?

EDGE 就是个半成品,火狐,谷歌都可以用。

win10的控制面板也不好找了。
以前只要一点开始,控制面板就在那里。
现在怎么找?
点开始->所有应用->按字母索引翻到W->点windows系统->找到控制面板。
真™奇葩。

CTRL+X 开启菜单,控制面板,或者把控制面板拉到开始菜单的磁贴那里

Windows全系列,XP是个里程碑,Win7是另一个里程碑——piece of art。
其他的版本?我只能用piece of shit来形容了。
windows的最近几版  ——  其实也就是特指win8和win10了  ——  除了把我们习惯使用的各种功能藏起来,造成各种不便之外,抱歉我没看到任何先进性。

下面回来再说一下输入法,
切换输入法的ctrl+空格也不能用了。快捷键设置只有有限的几个选项,而不是自由组合。不知道微软怎么想的,脑子被门踢了吗?

切换输入法,CTRL+SHIFT ,输入法切换语言CTRL+SPACE。
切换输入法和输入法切换语言要分清楚!! 控制面板里可以设置,当然要和XP一样就没办法了。

没用几天win10,我仅从日常应用中发现了种种不便,就这么多吧。
如果说win10给各种专业软件也造成了各种奇葩问题,我不会奇怪。

数落人家必先检查自己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认为是工行的错。
工行是的自大的混蛋。
我目前还没搞清楚我的工行手机银行密码是什么。似乎必须去 ...

手机支付宝,支付时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即可!很方便。手机支付包可以设定一个快捷支付密码,6个数字而已!
时代在发展,生活各方面的方式也在发展,楼主太不上进了。回头看那些老古董,自己也在慢慢变成他们。。。

网友T:
第一次用WIN8的时候,不知道关机键在哪,直接按主机的电源键关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T:
第一次用WIN8的时候,不知道关机键在哪,直接按主机的电源键关机

我试过,然后就睡眠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竟然用windows手机。
说明你是个有情怀的人。

木办法, 水果的太贵了, 安卓的简直是在浪费资源,一直在用越来越高的硬件配置来支撑吃内存吃成翔的APP和系统。

一开始2000多买的defy,内存512M用了不到一年就卡的不行了,当然好像也有牛人一直用到安卓4.0。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后台各种APP运行,什么有用没有用的都TM运行,还有一星期七八回的各种APP更新。

然后就开始用windows phone了,第一个好像是lumia525,五百多块钱,内存一样是512M,但运行起来流畅,系统优化的很好,一直到现在的lumia640。

不怕你笑话,前面两个lumia手机都不是因为不能用了才换的,而是都给丢了。

网友:
我是7月29发布那天更新的系统, 到今天刚好一个月。 针对你的体验, 我也说说我的体验吧

1. 输入法: 默认输入法, 我觉得改的地方很好找, 至少我很快就凭感觉找到了, Ctrl+空格输入, 因为一直是默认输入法, 所以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输入法给我最大的问题是中英文切换只能是 shift或者ctrl切换, 这个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很不适应单键切换中英文输入, 这样比较容易误触发。尤其是编写代码的时候, 但不是无法忍受, 正在适应。 目前用ctrl切换, 如果能屏蔽掉这点,则完美。

2,EDGE: 关于这个我用起来非常顺手, 轻便快速。 目前从没有切换回IE过, 包括那些提示需要用IE打开的网站, 我依然用edge打开。收藏夹我是不用的, 不做评价。
                 对于你说的控件问题,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实话说我讨厌死控件了, 真的。比如你说的版本问题, 你简单的说是工行的问题, 去工行, 要是真只是工行那才好呢。 还记得以前中国银行装控件那个难受, 装了半天装不上, 或者是装上了不能使用, 网银还不告诉你是控件没装好, 因为IE版本不对。总之需要你试,来回倒腾ie版本。 真心折腾。 好的就算你装好了控件, 能使用了。 你打开ie浏览器, 一条提示: 浏览器启动过慢, xxxx空间加载时间x.x秒, 是否禁用。 去你妈的, 一个如此低频度使用的东西, 如此频繁的影响你的使用(可以禁用, 但是禁用又有其它的问题,这个不说了)。简单来说,在win7时代, 我就不装这一堆控件了,支付怎么办。用移动支付啊,扫码之类的, 也是各商家力推的方法。 我记得坛友很久前就有说, 装这类控件,是单独用虚拟机的, 态度可见一般。win10 怎么说,退一步还有ie, 我觉得调出ie非常简单啊,方法也很多。ie你可以继续加载慢,但是我平常只用edge。但是目前真没有碰到要切换回ie的情况。

3, 控制面板: 这个真有点难找, 但是你找到后, 把他拖进磁贴里面, 下次还难找吗?

在当前情况下, win10文件多的目录打开速度甩开win7 N倍这一条, 我就愿意用它。 你重点喷的edge, 我个人认为比ie好用太多了。

网友:
个人感觉,我很难换10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是吧?我的640xl接usb在win7下能识别到sd卡。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在公司的win7系统上怎么试也不行,也试着装了各种驱动,在网上也看了好多人的lumia640也是一样的在win7上不支持。

当时自己的本已经升级到8.1了,然后直接在公司的电脑、自己的电脑还有手机上都装了 Onedrive,传照片什么的就用无线解决了,也就没再折腾这个死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试过,然后就睡眠了.......................

可以在电源选项的设置里改成直接 关机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S:
win10用了几天,实在不适应。
最恶心的是输入法,默认跟显示语言一致,还™不好改。不能忍。
开浏览器默认 ...

切换输入法,CTRL+SHIFT ,输入法切换语言CTRL+SPACE。

输入法切换语言 不用 CTRL+SPACE ,直接一个 SHIFT 就搞定了。

网友:
这样啊,那我还是先不换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L:
从8.1 -> 10的变化来看,以后只会在10的操作习惯上继续强化,不会再回到7以前的了,因为微软已经铁定心肠 ...

上次帮老板折腾用苹果笔记本演示设备,搞了几天痛不欲生    反正我认识的人买了苹果电脑都是换win系统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切换输入法,CTRL+SHIFT ,输入法切换语言CTRL+SPACE。

输入法切换语言 不用 CTRL+SPACE ,直接一个 SH ...

主要是Shift键在很多应用里面都是重要的功能键,以前Ctrl + Space切换英文键盘后就没问题,现在默认只有中文输入法就会出问题,自己添加英文语言只能算是一个hack,微软确实不应该舍弃中文语言下面可以有英文键盘这个沿用了十几年的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上次帮老板折腾用苹果笔记本演示设备,搞了几天痛不欲生    反正我认识的人买了苹果电脑都是换win系统的{ ...

我一个朋友是只用OS X的,不过他人在国外,不需要装那些网银控件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各种云服务也很好用,平常主要是上网浏览和文案编辑类的工作,所以使用习惯上适应以后倒也没什么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木办法, 水果的太贵了, 安卓的简直是在浪费资源,一直在用越来越高的硬件配置来支撑吃内存吃成翔的APP ...

你是被国行的“安卓”和第三方市场毒害了,其实正牌“Android”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美国Google Play上面的apps很靠谱,质量也很高,不比Apple的差,不过收费的不少,估计国内用户就算上得了Play Store也舍不得掏那个钱。

网友:
已经适应了了win8.1,楼主说的输入法问题不是问题,自己不会设置而已。控制面板在地址栏下拉就有

网友:
不管怎么说,我貌似是适应了win10,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没有太多致命问题,不管是IE还是EDGE我都很少用,平常90%以上都用chrome,支付问题可以装一个IE TAB解决,目前有一些不是很要命的驱动没解决:蓝牙,其他的就是解压文件不正常,虽然Deamon tools不能用了,但是好像也不需要虚拟光驱了,iso文件可以直接打开就是虚拟了光驱。总之问题肯定未来能解决,也暂时不妨碍现在的大部分功能,比如关键的CH341驱动,虽然折腾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可以正常用的,KEIL, PROTEUS, Atmel Studio+winavr,Altium Designer都能正常使用,winavr自带的PN证实不能用,编译会出错,其他大部分软件都能工作正常,CS1.6,红警2尤里的复仇都能正常玩。
重点是:开关机快了很多!

网友:
除了兼容性问题,我觉得WIN10是个了不起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P:
Windows要用版本号为单数的才行
95,97,xp,7

话说,单号和双号,可能不是一组人员开发的哦!

网友V:
话说你们都用第三方的浏览器,我的怎么用不了那些有银行的KEY呢?只能用IE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要是Shift键在很多应用里面都是重要的功能键,以前Ctrl + Space切换英文键盘后就没问题,现在默认只有 ...

哈哈,看来是用的应用比较少,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win10个人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新系统的网络有WIN7的好用?
比如用WIN7时,路由器连接正常,猫关了,电脑右下角网络图标处就出现了黄色的感叹号,
用鼠标点下就可出现网络共享中心,就能看取第二个连线打红色叉了。
还有比这个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话说你们都用第三方的浏览器,我的怎么用不了那些有银行的KEY呢?只能用IE才行。 ...

用到网银才切换到ie,其它情况都用chrome。不过chrome有时候就是太吃内存,才打开几个页面,就好多进程,而且内存占用太大,全关了再打开又正常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因为我有ipv6的梯子……

类似6to4、Teredo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类似6to4、Teredo之类的?

不是的,我是在路由器上用openvpn拨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话说你们都用第三方的浏览器,我的怎么用不了那些有银行的KEY呢?只能用IE才行。 ...

网银只有招行专业版,一直没出现什么用不了的时候.

网友:
关心楼主收藏的2^10网址

网友:
我也来顶顶win10.挺好用的,也稳定。和win7有差别,但是不像win8那样。

网友:
我也升级WIN10有一段时间了,楼主遇到的问题我到是没遇到,原因如下:

1、关于输入法的问题,从WIN8开始就是这样了,所以每次装完系统第一件事就是设置输入法, 就是采用网上导入注册表的方法设置出来一个 中文-美式键盘 然后在添加一个QQ输入法使用。 至于Ctrl+空格切换的方法,网上有个小软件运行之后,可以把Ctrl+空格转换为Ctrl+Shift。(顺便提一下,网上那个小软件在使用QQ输入法的时候,转换有点问题,后来我就自己用C#自己写了一个,用着还算正常)。
2、关于浏览器,从很久之前就习惯使用谷歌浏览器了,所以WIN10自带的 EDGE,点都没点过,不知道什么样子。关于特殊应用,比如国网投标的网站、报税的软件之类的,我有个虚拟机装的Win7+office2007,就是专门干这些事的。
3、关于开始菜单。有人觉得那个拼音排序很难用,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我从WIN8开始我就习惯使用了第三方的开始菜单(样子跟WIN7的一样),所以WIN10也一样,我还是用第三方的。
4、关于控制面板的问题。 由于上面第3点我已经说了,我使用的是第三方的开始菜单,所以开始菜单上有 控制面板的 按钮,这个也就不存在问题了。
5、上面有人提到了网络获取的IP找不到, 这个跟WIN8一样啊(记得WIN7也是这样的),就是在右下角网络图标上点右键-》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然后在相应的网络上点右键-》状态-》详细信息,里面就有了。

以上方法供参考。
综上,由于我用了好几个第三方的软件(包括自己写的插件),所以升级WIN10对我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我觉得除了系统的内核有问题, 其他问题(尤其是交互界面)都不是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网友(2016-04-04):
win7才是真爱,至少我专业的所有软件安装都没问题

网友:
我比较好奇的是楼主的ID怎么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W:
WIN8.WIN10最大是优势是SSD的速度更快,

不理解这么多人这么留恋win7 ,留恋activex 和IE

网友X:
WIN10好用的 兼容性好 资源占用少

网友:
配了ssd 再用xp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WIN10好用的 兼容性好 资源占用少

又有设置,又有控制面板,但是控制面板隐藏得那么深,这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