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820PY 这个AGC 是增益吗?如何调节呢?

楼主(2015-08-30):
ISD1820PY 这个AGC 是增益吗?如何调节呢?

网友(2016-10-07):
应该调电容,试试看

网友:
AGC 是 Automatic Gain Control 自動增益埪制,可以保持音量大小。小音量放大,大音量衰減.
電解電容是放大率的包絡控制。C增大時小聲音說話時會慢慢放大,大聲說話時它薈慢慢衰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