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线切割加工

楼主(2015-08-30):
继续向各位坛友求助。。。
线切割加工,具体过程:现有两个圆柱滚子轴承,型号为N204,NU204,可以拆开内外圈。现在想在轴承的内圈和外圈上用线切割,割出一个宽带1-2个C,深度也是1-2个C的裂纹。有哪家接受零散加工的公司能有这种线切割加工精度吗?

网友A:
什么是C   哪国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C   哪国的单位

国际通用,1C=10u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际通用,1C=10um

百度说的,在中国这也不是法定单位

网友:
割1、2个丝?你知道线切割的线是多粗的吗?
死了这份心吧

网友B:
而且貌似你这是干坏事的,这样会降低轴承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貌似你这是干坏事的,这样会降低轴承的强度

网友:
线切割常用钼丝或铜丝直径10-30丝。

网友:
试试激光

网友C:
线切割肯定是不行的.

线太粗了

但是你既然知道有线切割.

为什么你就不知道还有一个叫电火花的东西.

那个电火花用锋利的铜刀 貌似应该可以完成你说的要求.

而且 电火花不限于直线.

做任意曲线也可以.

网友:
很好奇割这个有什么目的,是为了让轴承的内外圈加速磨损并开裂?1丝的槽绝对有难度,也许可以采用酸腐蚀的方式

网友:
比较纳闷楼主这么干是为了做什么?故意让轴承寿命降低?

网友:
飞秒激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际通用,1C=10um

我好像听搞机械的人叫1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肯定是不行的.

线太粗了

既然你知道电火花是用铜刀,你觉得1-2个丝厚的铜刀做得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听搞机械的人叫1丝

据说是从车床上来的。1C就是车床表盘上的一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知道电火花是用铜刀,你觉得1-2个丝厚的铜刀做得出吗?

不可能做出来的,最锋利的刀口都不止一个C。

网友C:
他要求深度也是1c 就0.01mm 其实不难做.

可以用铜片夹铜箔完成.

铜箔是有0.01mm厚度的.

因为深度要求的比较浅,

用不锈钢箔也可以,反正打两下就可以了

不锈钢箔是有0.005mm厚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他要求深度也是1c 就0.01mm 其实不难做.

可以用铜片夹铜箔完成.

还需要考虑放电间隙的,单边能做到1条(1丝的工厂用语)估计都很困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需要考虑放电间隙的,单边能做到1条(1丝的工厂用语)估计都很困难~

楼主这纯属乱来。这个除非采用纳米技术,否则不可能加工出来的。就算真加工出来了。一个C的缝,深一个C,半根头发丝都放不下,拿什么去检测这个工件。别说只要做出来就行,不管尺寸对不对吧。(刚量了一下,一根头发有9个C,我头发还算比较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纯属乱来。这个除非采用纳米技术,否则不可能加工出来的。就算真加工出来了。一个C的缝,深一个C, ...

总感觉LZ是在人为制造缺陷来诱发事故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纯属乱来。这个除非采用纳米技术,否则不可能加工出来的。就算真加工出来了。一个C的缝,深一个C, ...

呵呵,检测的话,用二次元投影应该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总感觉LZ是在人为制造缺陷来诱发事故产生

有可能。但一个C的缝应该不会对品质产生重大影响,很多加工误差都超过了1个C,一般做机加的工厂,如果你跟他说这个零件的加工误差正负0.5个C(合起来一个C),估计都不会接这个单了。以前我那个公司帮瑞士一家公司加工一个零件,要求公差就是0.5个C,后来谈了很久,买了几百万的机器才敢接下来做。

网友:
用激光画两刀,就可

网友:
楼主不说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心术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但一个C的缝应该不会对品质产生重大影响,很多加工误差都超过了1个C,一般做机加的工厂,如果你 ...

精度考虑,一个C不一定影响什么,但lz的描述为“裂缝”,这个听起来就感觉不正常。一点裂缝也会导致应力集中,有可能诱发问题的。当年美国出口中国的黑鹰,有一架就是因为尾桨传动轴表面浅纹导致疲劳断裂坠毁的

网友:
圆的上车床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但一个C的缝应该不会对品质产生重大影响,很多加工误差都超过了1个C,一般做机加的工厂,如果你 ...

你说的是加工公差,楼主是要加工出来裂纹的.

网友:
楼主没听说过刻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