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香蕉派pro,怎么开始一步步往下走?

楼主(2015-08-30):
最近公司想用banana pro做项目,看中了它的高性价比...
我对此物不太了解——小白一个,以前有用51,AVR,STM32,CPLD和FPGA开发过项目,目前板子已到手,装了LUbuntu系统,上电测试过了。
下一步该干啥啦?心里还没底,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跑例程,跑项目

网友:
该干嘛就干嘛

网友A:
不是该朝着你项目走吗?你图片在运行的不是jetson tk1吗?那个旁边的才是香蕉派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该朝着你项目走吗?你图片在运行的不是jetson tk1吗?那个旁边的才是香蕉派pro? ...

对,高手!两个都测试一下。
请指教下搭建什么样的编译环境比较好,都用什么软件?

网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先买个树莓派增加点自信。不过我记得香蕉派是可以直接刷除了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相同的树莓派的系统

楼主:
香蕉派官网推荐的有树莓派系统(一个)。直接上手,不拐弯了,受打击多了就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高手!两个都测试一下。
请指教下搭建什么样的编译环境比较好,都用什么软件? ...

我玩过jetson tk1,在这板子上就可以直接做开发,基本上用到的开发软件、编译工具啥的都可以直接在板子上安装,不用去折腾交叉编译环境。至于你说都用什么软件,就看你要做什么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jetson tk1,在这板子上就可以直接做开发,基本上用到的开发软件、编译工具啥的都可以直接在板子上 ...

就是在这上面直接开发,比香蕉派强大多啦。

网友(2016-01-22):
这种板子,所谓的学习是指学习什么呢?学习Linux?还是QT什么的?我一直没搞懂这东西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