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在导入DWG或DXF格式时总是报错,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30):
电脑换了WIN7 64位的,AD也由6.9升级到AD14,但在做PCB板框时,导入AUTOCAD的DWG或DXF格式时总是报错,请教如何解决?
已经采用的方法
1:重装,并重点检查了DXF的安装插件,均无问题
2:将CAD的导出的格式版本降低,如2000版,2004版
3:将CAD的导出格式换成DXF
4:在百度上查找方法,无果
以上均不行,在file--import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什么“没有注册类”“ADVPCB.DLL”等等...
请求帮助!谢谢

出类图片信息

网友A:
把库删了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库删了试一下吧

请问,
库一般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B:
我一般把CAD格式导出R14版本的DXF或者DWG,你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库一般在哪个目录下?

是把安装的库卸载了,不是删除路径中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安装的库卸载了,不是删除路径中的文件

那如何卸载库呢?不知如何操作,能否给出具体方法或图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把CAD格式导出R14版本的DXF或者DWG,你试试看

我试了,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C:
一般我用AD9.4 导入R14 的DXF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用AD9.4 导入R14 的DXF才能成功

我试下,谢谢!

网友(2016-08-04):
我的也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安装AUTOCAD的插件啊

网友(2017-12-12):
没有安装CAD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