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用某宝卖的串口6050做四轴,可行嘛?

楼主(2015-08-30):
RT,在某宝看到这款串口6050,可以直接输出角度,看评论什么的都还不错。不过价钱不便宜,也不敢直接买。。
对了,有个疑问,这个模块用串口输出姿态角的速率是200K,算了下,最快就是5MS一次,可是最近看的很多文章都说四轴最低控制周期2.5MS一次,,所以很是纠结,大家能给我点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可是它和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的速率很低啊,达不到四轴所要求的控制周期,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它和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的速率很低啊,达不到四轴所要求的控制周期,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啊? ...

5ms够了啊,而且貌似新的模块有2ms的。

不过建议是自己做,做四轴只是结果,过程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s够了啊,而且貌似新的模块有2ms的。

不过建议是自己做,做四轴只是结果,过程才是重点。 ...

5MS不行啊,大四轴一般2.5MS进行一次角速度内环控制,5MS进行一次角度外环控制,内环控制满足不了啊

楼主:
一直想做四轴玩,大家可以帮帮我嘛

网友:
我玩过一款很好飞的玩具四轴,超稳定,用示波器看了一下,MPU6050 是5毫秒一次。

网友:
刷新速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MS不行啊,大四轴一般2.5MS进行一次角速度内环控制,5MS进行一次角度外环控制,内环控制满足不了啊 ...

        LZ 建议姿态解算还是自己做吧, 其实也不难,都有现成参考的代码, 这样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买来的模块性能如何无法确定,估计X宝广告视频就是卖家拿着那个模块来回晃悠,然后电脑上面就很吊
的显示一个3D的物体跟着转动是不是? 用手拿和真正飞起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到时候由于不是你自己做的
你很难改进和Debug。   而且四轴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姿态解算了。

补充一下, 我的姿态更新周期是4ms一次, 控制周期也是4ms, 也就是解算完姿态后立马进行PID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