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推荐一个输入电压>60V的DCDC芯片

楼主(2015-08-31):
                         项目需要用来对24V电池充电,给LM2576HV输入:31-60V 输出:30V,然后给电池充电(电池组内部有恒流),电流在2A时LM2576很烫(也加了一个20*16的散热片),感觉LM2576效率太低。LM2596又没有高压版本(网上卖的很多都是假的),很多效率高的输入电压都<=40V,所以请大家帮推荐一个高电压输入效率又高的一体IC.分立的也可。

网友:
电流2A时,散热片小了一点吧,

网友:
tps54260?可惜只有60V最大输入

网友A:
LM5116 100V
LT3796 100V
NCP1034 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5116 100V
LT3796 100V
NCP1034 100V

谢谢,我来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
直接上TI或其他官网上找找

网友:
很多电源厂家都有设计和选型工具的,只要输入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选型中

网友B(2015-11-18):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来看下数据手册!

最后选的哪个,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选的哪个,价格如何?

TI 的型号记不住,13元   IN:60V

网友(2019-10-22):
这么老的帖子竟然还被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