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天线如何保证生产的质量

楼主(2015-08-31):
我自己设计了一款蓝牙天线并且小试了几十片,距离总体都在25米左右,但是有一两个才10米左右。在量产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天线的一致性?是否可以从生产PCB工艺上做到?

网友:
板材和加工精度!

网友:
有些PCB厂家可以做主抗匹配的

网友:
双面板可以做阻抗匹配吗?

网友A:
你的什么片子,0dbm能到25米,你是在开阔地方测试吗,是host还是devic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片子,0dbm能到25米,你是在开阔地方测试吗,是host还是device mode

从机,25米很奇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机,25米很奇怪吗?

从机发射功率怎么也得4dbm以上,大数据量估计就容易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发射功率怎么也得4dbm以上,大数据量估计就容易丢包。

我数据量不大,一秒一个包,距离远时接收速度稍慢。用的0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机发射功率怎么也得4dbm以上,大数据量估计就容易丢包。

cc2541, 0dbm, 50m的走廊上测,轻松从一头到另一头,50m的时候强度还有-78dbm,估计去开阔地测能在60m以上吧。
有用过做的好的模块上80m的,也是0dbm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2541, 0dbm, 50m的走廊上测,轻松从一头到另一头,50m的时候强度还有-78dbm,估计去开阔地测能在60m以 ...

这么猛?速率是多少?

网友C:
PCB的一致性还是蛮高的,主要看下器件的一致性吧!吧射频前端的器件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的一致性还是蛮高的,主要看下器件的一致性吧!吧射频前端的器件换一下试试。。。 ...

想找高精度的电感没有,都是±3n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找高精度的电感没有,都是±3nh

CC2540有没有exe的驱动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40有没有exe的驱动安装包

我不用CC2540我用nrf518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用CC2540我用nrf51822

你的PCB天线是哪样的,我是根据半波算一个波长值,然后弄一个PCB天线,参考TI,但是跟TI不一样,我的天线要比TI小,对比市场买的发现效果都差不多,也没有调匹配,都是按照官方参考来弄得。我用的是dialog的芯片结合TI的芯片

网友:
主要还是阻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天线是哪样的,我是根据半波算一个波长值,然后弄一个PCB天线,参考TI,但是跟TI不一样,我的天线 ...

调天线是个玄学,我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调匹配的,调的时候发现天线差个1mm,穿两堵墙后的强度就从-81dbm增强到-75db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天线是哪样的,我是根据半波算一个波长值,然后弄一个PCB天线,参考TI,但是跟TI不一样,我的天线 ...

调天线是个玄学,我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调匹配的,调的时候发现天线差个1mm,穿两堵墙后的强度可以差6db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天线是个玄学,我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调匹配的,调的时候发现天线差个1mm,穿两堵墙后的强度可以差6dbm ...

关于射频的设备全无,,,,,,,最最苦闷就是搞研发没有设备,全靠理论经验运气,做好之后找个市场牛逼的,对比测试,,不比那个差那说明就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