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Control控制系统--Mach3插件

楼主(2015-08-31):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o6veNOY

使用方法:

1.COPY文件EasyControl_PlugIn.dll到Mach3的plugins目录下。

2.运行set_path.exe程序,该程序把目录加到系统执行路径上。

3.打开mach3,选择"EasyControl_PlugIn"插件。

4.设置改变或硬件限位了,请按“复位”。

5.回差请在EasyControl_configure.exe的“轴”页面设置。mach3设置中的回差请设置为零。
原因是手轮与手动控制时是EasyControl在控制,这时的回差必需由EasyControl计算。

6.打开mach3后,打开EasyControl.exe,打开加工的文件可以看到mach3的加工路径。

7.没有控制板,也可以运行"EasyControl_PlugIn"插件,进行仿真。

接线图:

控制板基本参数:
1)可达1M脉冲电机频率输出。
2)以太网接口。
3)双控制系统:可选择Mach3,或基于LinuxCNC的EasyControl。

欢迎大家提问,指教!

网友A:
我目前涉及的领域是实验室自动化,技术上有些共通的地方,但是楼主的产品我用不上,不过支持一下。

网友B:
LZ有成熟的硬件么?

网友:
看起来好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涉及的领域是实验室自动化,技术上有些共通的地方,但是楼主的产品我用不上,不过支持一下。 ...

谢谢支持!
有好的东西也拿出来晒下,可以长长眼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成熟的硬件么?

在X宝上搜“EasyControl控制系统”可搜到控制板。

楼主:
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个系统。
不断进步。集小成多,有点成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有好的东西也拿出来晒下,可以长长眼光。

正在调试中的两款设备。
按宽松标准来说,是高大上,
按严格标准来说,也算是垃圾。
我现在参与研发的产品应当只能在普通商用环境下用,不能在工业环境下面用。

由于懂点电机控制,有朋友叫我帮他开发通用运动控制器,一直没空帮他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调试中的两款设备。
按宽松标准来说,是高大上,
按严格标准来说,也算是垃圾。

只要在做,只要不停进步,一定会做出不一样的成绩出来的。

网友C(2017-04-08):
楼主的淘宝里面一件也没有卖得出去,因为查了所有帖子,没看到一个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淘宝里面一件也没有卖得出去,因为查了所有帖子,没看到一个实物

销售出去是不多的。

网友:
链接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