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写的C#上位机

楼主(2015-08-31):
分享一个自己用C#写的上位机,该上位机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可以显示float类型的数据。
界面5是上位机的使用说明!

网友:
不要老想着别人开源,公开软件就已经是无私奉献了。尊重别人的价值量,自己的价值量才能得到保证

楼主:
简单说明一下,如何将一个float类型的数据分成4个字节,我在上位机和下位机里面都采用了union类型,利用union类型公用地址的特点,union {     float f32;     int32_t i32;     uint32_t u32;     uint8_t u8[4]; }mux_bytes_val;

楼主:
如上,f32和u8[4]是公用地址的,因此下位机里面发送32位float数据到上位机可以用一下方法
void My_USART_send_MUX_Bytes_x(uint8_t USARTn, uint8_t x_flag, float val)
{
    mux_bytes_val.f32 = val;//将待发送的值传递到union里面的f32
    My_USART_send_U8(USARTn, 0x55);   //发送协议字节
    My_USART_send_U8(USARTn, x_flag);    //发送协议字节
    My_USART_send_U8(USARTn, mux_bytes_val.u8[0]);   //发送拆分的四个字节发送到上位机
    My_USART_send_U8(USARTn, mux_bytes_val.u8[1]);
    My_USART_send_U8(USARTn, mux_bytes_val.u8[2]);
    My_USART_send_U8(USARTn, mux_bytes_val.u8[3]);
    My_USART_send_U8(USARTn, 0xaa);    //发送协议字节,发送结束
}

网友(2017-01-15):
请问里面每个界面里的串口都需要重新打开吗,不太清楚切换界面时串口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vs做的吗?

网友:
不错,不过好像没有数据发送功能

网友(2019-01-23):
不开源 差评

网友:
要是后期能够支持无线通信协议就更好了

网友:
不要像乞丐一樣老想要人開源。

网友:
熟练做这几个主框架购,找份上位机的活基本不是问题了。

网友(2019-05-20):
很不错了!想请问下楼主,你是用VS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