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骗我,STM32F100是不是全系列都有DAC?

楼主(2015-08-31):
搜了论坛里面的帖子,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

datasheet上说的是全部都有的啊,请各位用过的坛友们证实一下。

仅仅是STM32F100XX这个型号哦。

或者请大家推荐一款有2路DAC,至少2路SPI,1路UART,引脚在48脚或64脚的MCU(STM8或STM32)。

网友A:
到st官网 www.st.com 里面可以筛选,做为电工,这技能必须要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st官网 www.st.com 里面可以筛选,做为电工,这技能必须要掌握。

少在这逼逼,不知道就闭嘴。难道上面给出的图不是ST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在这逼逼,不知道就闭嘴。难道上面给出的图不是ST提供的?

说话还是好好说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在这逼逼,不知道就闭嘴。难道上面给出的图不是ST提供的?

你个JB伸手党,我好心教你怎么打鱼,你却出言不逊,看好下面截图,学不会老子免费教你!

网友:
你看它的CPU工作频率,工作电压,工作温度,再对比下DAC那一栏,图中的3个型号应该是都有DAC的,而且都是两个通道,那种写法应该是共有的写法。
仅从图中看出来的,如果不对,那就不好意思了哈~

网友:
上次买F103c8买成了F100c8,这几个片子还再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在这逼逼,不知道就闭嘴。难道上面给出的图不是ST提供的?

话都不会说了,这种问题拿出来问,还理直气壮,佩服。

网友B:
金牌会员怎么来的。。。。

网友C:
是的,标配2路DAC输出,PA4/PA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牌会员怎么来的。。。。

金牌怎么来的不用你操心,哥开始搞单片机的时候恐怕你还在穿开裆裤吧。

看图表谁都会看,你好好搜索一下本坛STM32F100 DAC这两个关键字,为什么好几个帖子都说这个DAC不能用,到底是早期的样品问题,还是真的ST误导了用户,还是这几个攻城狮都弄错了。

所以,哥的问题是:请用过的人来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标配2路DAC输出,PA4/PA5

谢谢,看得出来你实际用过。

刚在taobao上买了个开发板,我一定要先测试一下有才能用这个芯片,要不然我得改设计方案。

刚接了个10W的单子,看这个芯片能满足需求,但是搜了一下本坛好几个人都说这个芯片的DAC不能用,所以才发帖求验证。

网友:
楼主你心胸开阔一点OK?
既然“哥开始搞单片机的时候恐怕你还在穿开裆裤吧。”那么你肯定是资深工程师了,那又何来“看这个芯片能满足需求,但是搜了一下本坛好几个人都说这个芯片的DAC不能用,所以才发帖求验证。”?真正的大师一般只相信原厂datasheet和自己亲身验证。

网友:
我一直在用

网友:
没用过ST DAC。

网友D:
老资格就可以脾气臭吗?我过几年不会也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资格就可以脾气臭吗?我过几年不会也会这样吧。

老资格该不该脾气臭不好说,不过如果谁先不按常理出牌,那就怪不得别人脾气臭了。

---》你看我在楼主位的帖子,脾气臭吗?态度不好吗?

你再看看我的回帖中你认为脾气臭的,他们都是怎么样的跟帖 :   --->哎呀,到ST网站搜参数啦,  哎呀,金牌怎么来的啊。   你不觉得恰恰是这些帖子才让我火的吗?怪我咯,诚心请教换来冷嘲热讽。所以我也用不着客气了。OK?

网友:
这帖子挺火爆的
直接上官网查一下就知道了的事要在这里bb

网友E:
我用的STM32F100C8T6,Z版本,是带双DAC的。
刚用它做了个wav播放器,音质还可以,比电脑上播放的要稍差一点点,主要是有点电流声,正在想办法从硬件上解决。
文件系统用的是fatFS R.11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STM32F100C8T6,Z版本,是带双DAC的。
刚用它做了个wav播放器,音质还可以,比电脑上播放的要稍差一 ...

dac不是说驱动能力很弱的说,是不是要用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dac不是说驱动能力很弱的说,是不是要用运放

设置带缓冲的话,驱动能力还可以,可以驱动耳机。
声音清晣,明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看出来有任何冷嘲热讽, 是不是楼主太敏感了。 别人有心帮你,你却对别人臭脾气 ...

你没看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我看得出来您也是不认真看帖的主儿。

搜参数谁不会啊,还用教?那些帖子有任何帮助吗?楼主位的帖子已经表明了楼主发现datasheet中有DAC的,但是有好几位坛友测试发现DAC不能用,这才是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楼主想请用过这芯片DAC的坛友们发个话是不是能用,仅此而已。

PS:我把搜索的图片放在下面,你要不自己去把帖子里面的内容读一下再来回帖,看是不是好几个坛友说这个DAC用起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STM32F100C8T6,Z版本,是带双DAC的。
刚用它做了个wav播放器,音质还可以,比电脑上播放的要稍差一 ...

谢谢,不过继续请问一下Z版本是什么?
但是根据datasheet这个STM32F100的DAC很是蛋疼,它的REF跟VDDA是内部连接在一起的,而且要求VDD与VDDA连接在一起。
常用的3.3V LDO只能保证2%的精度,也就是DAC的基准可能会波动较大,达不到我要的性能。

网友:
z版本,就是指芯片的右下角,有个“z”字。

网友H:
发这种贴火气还这么大。。。。。。也是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发这种贴火气还这么大。。。。。。也是醉了。。。。。。

看这气势硬是要搞成娱乐贴,遗憾的是大家不买账

网友E:
dac播放wav文件的电流声搞定了。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电源是从电脑的USB口来的,经过一个LM1117-3.3V,后面只加了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源有一个500Hz左右的,波形有点象三角波。
加大电源电容到100uF,电源声小多了,可以接受。
如果用电池供电的话,应该可以消除电源声。

网友J:
有,但是没有单独基准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这种贴火气还这么大。。。。。。也是醉了。。。。。。

如果醒了,我这里有几瓶衡水老白干送你,继续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这气势硬是要搞成娱乐贴,遗憾的是大家不买账

不是我的菜,我要买你什么帐?笑话!

你再看看那些实际用过这芯片DAC的坛友们的回帖,我是不是礼遇有加,态度诚恳?阁下又何必假惺惺做道德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但是没有单独基准引脚

谢谢。是的,我也发现了。就是说这个DAC的基准会随着电源波动而变化,但通常LDO都只有2%的精度,而基准源恐怕又驱动不了VDDA,头疼。

网友:
用过STM32F100R8T6。PA4/PA5两个引脚DAC输出,项目中加了外部放大电路,本身驱动能力应该是很弱的。

网友:
网络卡了,重复发帖,编辑之。

网友:
STM32F100C8T6B  后缀带B的可以用。

网友:
楼主:你现在购买的话都有DAC的。

我之前用的就出现了STM32F100型号的单片机实测没有DAC。后来出的型号都有了。

网友:
这么牛B,还问啥问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坛友的验证,不过综合考虑为了项目进度和技术指标,决定放弃使用这颗芯片,改用SPI接口的DAC芯片。

上面的帖子冒犯了部分坛友的这里一并致歉。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继续请问一下Z版本是什么?
但是根据datasheet这个STM32F100的DAC很是蛋疼,它的REF跟VDDA是内 ...

LDO保证3.3V,2%的精度,与DAC参考电压波动无直接关系吧?
LDO2%精度,应该是指每一颗芯片输出的值偏离3.3V的误差百分比。你这个DAC参考电压波动,应该是与每一颗LDO输出的负载变化率相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LDO保证3.3V,2%的精度,与DAC参考电压波动无直接关系吧?
LDO2%精度,应该是指每一颗芯片输出的值偏离3.3 ...

是的,LDO输出就是D/A的参考电压了,每一颗LDO的输出相差太大的话也是个麻烦。LDO带载动态变化的话基准也跟随变化这是不可接受的。

需要的是基准基本不变(温漂之类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我也发现了。就是说这个DAC的基准会随着电源波动而变化,但通常LDO都只有2%的精度,而基准源 ...

看手册da 和 ad 消耗总电流,如果都是2路 大概是6ma左右,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手册da 和 ad 消耗总电流,如果都是2路 大概是6ma左右,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

不是如果2路,是按保险算 *2倍

网友:
我勒个擦....现在的人火气就是大啊.....2L只是说可以到官网上查一查.....不管有没有用,至少回复了你一下......你到好,直接说不要逼逼......我也就哔了狗了.....

网友L:
大家跟他BB个啥,直接举报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c播放wav文件的电流声搞定了。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自己来说明一下:使用STM32F100C8的DAC播放wav文件,存放电流声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
1、在STM32F100C8的VDDA(模拟VDD)与GNDA(模拟GND)引脚上加大电容容量,由原来的0.1uF,加大到现在的10uF。
2、从GNDA的引脚上(实际上是从电容的引脚上),直接拉了一条线,连接到耳机接头的地上。

通过这样修改,几乎听不到电流声了。

网友:
这态度,
首先问题感觉起来问的像个新手,不怪二楼有这个想法

网友:
呵呵   我都不敢逼逼了

网友:
客观地评价一下楼主的脾气,结论是:屎臭屎臭滴!
楼主在17楼给自己找发飙的理由,可是都不知道自己在3楼就开始发飙了,而此时只有2楼的评论而已!
再看2楼的评论,根本没有过份的言语;这时候楼主在17楼的借口理由还没出现呢!
楼主逻辑混乱,难道是电工做久了,管子撸多了?

反正感觉楼主因为之前是低级问题问的太多,被不少人“藐视”过,所以心灵受到了打击伤害,成为今天敏感的伤疤。
而自诩电工多年,人家开裆裤你就做电工了,相比你的年纪是大叔级别了;咋还这么不成稳呢?

网友:
古人曰:和气生财。貌似没有说:脾气生财

网友:
我在12年用过101的替换103,可用USB功能,现在就不知道了,还有技术牛人都是有个性的,各位心平气和才能做好技术吧,心态失衡,如何正确做出判断呢?修身养性很重要

网友M:
这么牛的技术,问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家跟他BB个啥,直接举报他

举你妈逼,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么牛的技术,问啥问了!

参考39楼,可以闭上你的臭嘴了么?

网友:
不要吵架,和谐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举你妈逼,去啊。

必须举报你,直到有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必须举报你,直到有个结果

举你妈逼,去啊。

网友N:
楼主和二楼的纠纷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完你们可能明白楼主为什么会在2楼那样说话了,当然论坛交流,应尽量文明一些
(一个人的人生最悲惨能到什么地步?.jpg)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1358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和二楼的纠纷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完你们可能明白楼主为什么会在2楼那样说话了,当然论坛交流, ...

是的,你很细心。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本来一般的回帖,即使没有一点帮助我也完全不必那态度说话。

那个帖子有太多坛友在反驳,不多我一个,只是这里刚好撞上我的枪口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楼主和二楼的纠纷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完你们可能明白楼主为什么会在2楼那样说话了,当然论坛交流, ...

这是举报贴中我回复你的
你和楼主是什么关系?两处贴子中诋毁我!

你有没有搞错?不要望文生义,
我就是二楼,那个贴子中我只回了他一条,见下图,
你从哪看出我们俩有纠纷的?
除了这两个贴子,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很细心。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本来一般的回帖,即使没有一点帮助我也完全不必那态度说话。

那个帖 ...

只能说明你是个小心眼的人!
那个贴子中我只回复了你条,我有对你进行人生攻击吗?
你看看你的回复

注意最后一条竟然是隔了两天后发的!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就这样算了吧,别吵了!
和气生财!论坛不是用来吵这种没意义的架的,各位都停歇停歇!

网友:
哎,每次都分不清对错,看了那篇帖子更是揪心

网友:
网络抽筋,多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eaven2000主动骂人,ID已经被封锁。

噢,不好意思,已经封ID了,没看到。忍不住又点了举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举报贴中我回复你的
你和楼主是什么关系?两处贴子中诋毁我!

我和楼主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诋毁你,如果你觉得“纠纷”这词我用的过重了,那么我向你道歉,或者应该说起因更合适一些。
我贴出那个链接,是因为我之前刚好看到了那个帖子,楼主在这个帖子3楼给你的回复,很明显带有之前那个帖子的情绪,不然对待自己咨询问题的一般正常回帖,都是不会那样态度说话的,这一点楼主本人后面也说了,当然,骂人是肯定不对的~

再次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到st官网 www.st.com 里面可以筛选,做为电工,这技能必须要掌握。

关键你以为人家是菜鸟,说教口气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关键你以为人家是菜鸟,说教口气太重

我估计二楼回帖时是没有看完楼主的需求,属于“想当然”的回答,楼主应该是感到被小看的感觉。换了是我我也不舒服!

网友:
不好评论。 问题有难有易
容易的问题:别人回答起来容易,但是呢,因为太简单你会以为人家瞧不起你。
说白了,就是自己摆正心态。。。。本身就是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
菜鸟怎样回答老鸟的提问,也是一门艺术。 但是老鸟提问,应当事先申明自己是老鸟,这样菜鸟就心中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