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梯呼叫板参考设计分享

楼主(2015-08-31):
电梯呼叫板参考设计是基于Kinetis ARM cotex M0+内核的MCU KE06Z64VLD4。
KE06是低成本,高性能的E系列中具有48Mhz时钟,CAN模块,以及高EMC性能的MCU。
此参考设计有助于用户降低设计成本是时间,并且能够快速的转到KE06的应用去中。

具体内容请查看附件文档:

网友A:
呼叫板都用ARM?扯吧,又是毕业设计?

网友:
外呼板要跑CAN通信的,当然要用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叫板都用ARM?扯吧,又是毕业设计?

要用到CAN接口和主控通信的,另外,需要控制显示,最关键的是,这个ARM芯片也不贵。

网友:
现在的电梯外呼板估计大都是ARM吧,以前用富士通的很多的,看着楼主做的这个东西不像是毕业设计应该是实用的产品

网友:
很多年前就用ARM做呼梯板了
不过看楼主位这个图片,应该还不是批量的产品,应该是给客户参考的板

网友:
AE做的参考设计,还有源码包啊,楼主一起放出来吧。

网友:
楼主都是放一个参考设计,然后让大家意淫

网友:
我是做电梯电子行业的,这个叫参考设计吧,飞思卡尔的U好像在电梯用的很少的

网友(2017-05-05):
楼主把源码放出来吧

网友:
其实电梯正常用的5*7地点阵块3只,或者5*7的一只,5*11的一只。如果ARM可以直接驱动的话,整块板子很精简的,一共3芯片,1只通信,1只DC/DC,一只ARM。物料成本可以做到35块以内。

网友B:
源码很简单,就是几个按钮输入输出,定时点阵显示,主要是通信协议!有了你就可以配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源码很简单,就是几个按钮输入输出,定时点阵显示,主要是通信协议!有了你就可以配套了。 ...

做这个的都是跟控制系统配套的,控制系统现在很便宜,都靠配件挣钱呢,所以通讯协议都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