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如何在Ubuntu下如何正常打断电?

楼主(2015-08-31):
请问
有没有在Ubuntu下用qt正常打断点调试成功的兄弟,非嵌入式系统。
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需要如何设置?还是要装什么特殊的gdb软件?或者是根本就不适用?

网友:
用qtcreator开发啊。

楼主:
就是用的qtcreator,打断点遇到了各种问题。

楼主:
请问你真不知道 qtcreator-dbg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一直在win下开发, gdb 和 cdb 都能正常打断点, 一会领小孩出去玩,回来有空我在虚拟机下试试, 不过我只装了cent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真不知道 qtcreator-dbg 是做什么用的?

archlinux,没有qtcreator-dbg发现这个软件啊。
在qtcreator里面打开工程按F5就可以进入调试环境了啊,右键菜单就可以设置断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