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压跟随器 LM358 输出震荡问题

楼主(2015-08-31):
按手册上的图例,LM358用来做电压跟随器

单电源24V, 3号脚输入3V 电压波形如下

但输出有了 较大的震荡

敢问 能否判断是何原因引起, (是输出空载的缘故吗?)

楼主:
没有输出电容C5的情况:

输入2V 如下:

输入依然有震荡:图如下:

楼主:
输出接 单片机 AD采样 电压值, 没有接负载

网友:
输出别接电容

网友:
不接电容就能好,运放不太适合带容性负载。另外单片机AD采样也有可能导致有一定的波纹。

网友:
楼主试下图电路看效果如何,这个是TI运放做参考源的电路。

网友:
去掉输出电容C5,输入依然有震荡,测的运放的2脚?
搭的面包板?运放的电源的退耦,怎么做的?用一个10uF的铝电解并100nF的瓷片,试下呢

网友:
使用楼上的容性负载稳定式试试

网友:
C5改成20p试试

网友:
输出电容是硬伤,先串个电阻行不行?

网友:
串个电阻 然后在电容下地就好了!

网友A:
请问一下串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串多大的电阻?谢谢

串电阻其它是低通滤波,取值取决于你要滤到的频率。一阶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f = 1/(2PiRC)

楼主:
洞洞板 搭的电路,  2楼那张 输出什么都没接 (1号脚 2号脚 直连),还是有较大纹波。

明早试试 输出串 电阻后 接电容到地

楼主:
串了一个1K的电阻 纹波基本没有了!,  另外试过了,什么也不接,也有好些纹波的

网友(2023-04-27):
确实运放后边不能有容性负载,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实际测试最大可以是1nF的容性负载,再大就会震荡、出现类似纹波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