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教程】1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15-08-31):
做了一批CC2640的板,生意不是很好,资料也做了,放在手上也是放着,慢慢放到论坛里来吧。
先上传一下开发环境搭建教程,就不多写文字了,具体的都在文档里,最有价值的是2.00库增加
按键进入bootloader,这样可以用普通串口就能连接Flash programe 2,然后是2.01所谓的锁芯片
问题,解决也很简单,看资料吧。

网友:
感觉这东西挺好,支持楼主!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A:
不错~· 不过,新产品,要过一段时间才火

网友B:
  电源管理:   宽电源电压(1.65V 1.95V––或1.8左右)
高效的片上直流/直流转换器,用于减少功率消耗
细粒度门控时钟和电源门控设备的零件
操作•灵活的频率
灵活的低功耗模式允许在税低能耗循环的应用
传感器接口
-自治,智能传感器接口,可以唤醒独立于主CPU系统执行数据收集传感器的读数,并确定如果主CPU应该醒
-12位模数转换器(ADC)和八个模拟量输入通道
–低功率模拟比较器
–SPI从属硬件
–SPI或者I2C主位上
-先进的串行融合
–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UART)
–内部集成电路(I2C™)模块
–同步串行接口模块(SSIS)
–I2S音频接口模块
•系统集成
–直接存储器存取(DMA)控制器
–32位定时器(八16位)和脉冲宽度调制(PWM)能力和
同步
–32 kHz的时钟
–看门狗定时器
-片上温度和电源电压传感
–ggpio正常或高驱动能力
-GPIO与ADC和比较器的模拟能力
–完全灵活的数字引脚复用允许使用GPIO或任何外围功能
符合IEEE 1149.7标准

网上拷贝过来的
或说 开发工具 和2540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过,新产品,要过一段时间才火

那就希望火起来的时候,大家记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   宽电源电压(1.65V 1.95V––或1.8左右)
高效的片上直流/直流转换器,用于减少功率消耗
细 ...

开发工具可以使用JLINK,但需要设置,官方推荐是XDS100V3。

网友:
谢谢,让资料来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C:
支持一下楼主,生意会好起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祝楼主早日度过难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楼主,生意会好起来的

谢谢!今天看了一个另外一家店的翻译手册,已经很有安慰了。只是自己广告做不好,需要改进。

网友(2015-11-02):
翻译的确实不错。但是不能PDF上画注释

网友:
楼主多开源点资料就好了

网友D:
顶一下,正在使用264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正在使用2640

这个貌似没有256KB版本 能外扩吗?现在遇到麻烦了 老是内存溢出。

网友:
楼主 能提供个IAR最新的安装包吗 最近准备用CC2640做项目了 先做个资源评估 多谢!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没有256KB版本 能外扩吗?现在遇到麻烦了 老是内存溢出。

可以外挂spi flash

网友:
蓝牙芯片?这片子和cc2540有哪些提高呢?

网友F:
刚让公司采购 到你淘宝上去买了开发板,资料去哪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让公司采购 到你淘宝上去买了开发板,资料去哪儿下载?

好像还没有付款,具体旺旺联系即可。谢谢支持!

网友:
写得很详细,希望还有后面的教程,打好广告

网友G:
问问:2640和2540区别在哪?协议栈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问:2640和2540区别在哪?协议栈是一样的吗?

要做项目还等新版本芯片吧,现在的做前期研究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做项目还等新版本芯片吧,现在的做前期研究是可以的。

為什麼要等新版本IC,目前的不能用在量產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為什麼要等新版本IC,目前的不能用在量產上嗎?

可以,只是空间都被占用比较多。程序不复杂是可以的。

网友I:
大侠我想请教个问题,在用XDS100V3        的时候,为什么我能download程序,也能擦除芯片,但是我用IAR仿真的时候就出如下错误:

Thu Dec 31, 2015 15:11:22: Fatal error: Failed to halt after bootloader 1    Session aborted!

为什么用IAR的时候会出这个问题,用CCS就不会。是不是设置问题?我用的都是官方的例程,没有改过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侠我想请教个问题,在用XDS100V3        的时候,为什么我能download程序,也能擦除芯片,但是我用IAR仿 ...

把SRST接到复位引脚即可。

网友I(2016-01-03):
引用 楼主:
把SRST接到复位引脚即可。

请问:从定义上看,这个SRST是20pin中的第15引脚吧。14pin的仿真器的话,这个引脚是不是没处接,得用20pin的才可以?
前面它有一个TRST(第2脚)了,这个SRST要接到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从定义上看,这个SRST是20pin中的第15引脚吧。14pin的仿真器的话,这个引脚是不是没处接,得用20pi ...

TRST接了复位引脚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接SRST才不会。标准XDS不太清楚,用得比较少。我自己做的是12PIN的,把有用的引出来,其它都接了对应的电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RST接了复位引脚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接SRST才不会。标准XDS不太清楚,用得比较少。我自己做的是12PIN ...

了解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看了一个另外一家店的翻译手册,已经很有安慰了。只是自己广告做不好,需要改进。 ...

能说明一下那个翻译的手册么?名字叫什么?

网友:
楼主只有购买开发板才能获取资料么?

网友(2016-03-24):
好东西,楼主!
以前就遇到过JLINK连接的问题,现在终于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17-03-31):
普通串口连接Flash programe 2 需要配置哪些参数。

网友(2018-07-09):
引用 楼主:
TRST接了复位引脚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接SRST才不会。标准XDS不太清楚,用得比较少。我自己做的是12PIN ...

大神,麻烦看下我的帖子。
CC2640无法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