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下推磁悬浮,PID参数调不好,有请咕唧林前辈

楼主(2015-08-31):
前几年论坛DIY这个项目就做过一次,有幸,跟着做出来了,最近闲着没事又把以前的东西捣鼓出来,想着在完善一下,加一些功能,之前都是很顺利,换换磁铁,换换线圈,改一改原来的PID参数很容易就出来了,不过这次真的不知怎么调了,先上个之前做出来的图片

单片机用的还是M8,程序基本还是以前的程序,已经看好多遍了,原理差不多,只是不知怎么优化。
现在有一个问题,浮子放上去一直再抖,无论怎么调PID参数都不行,我是这样调的,外接按键分别调P和D参数,一点一点加,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值,这个线圈参数没变,之前调出一款,换了一批线圈就不行了,一个多月了,一点进展没有,暂时没思路了,来论坛求助,谢谢咕大师,谢谢各位,探讨一下

骨架参数外径26,内径10,高15,线径0.5,绕了300圈,电阻刚过2欧,实际用的时候298有点热,本来打算做套件的,调出来以后平价给坛友玩玩

楼主:
之前还录了一个视频,效果可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NzE1OTkwOA==.html

网友A:
支持出套件。
能否通过调整磁场,使磁铁转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出套件。
能否通过调整磁场,使磁铁转起来呢?

应该可以,网上有实现的,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  学习了

打算调出来换030,一起学习

网友C:
感觉好神奇,主要是磁力线看不到摸不着,调起来的确有难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神奇,主要是磁力线看不到摸不着,调起来的确有难度哈~

论坛高手如云,不怕不怕

网友D: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磁铁的当前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磁铁的当前位置的?

霍尔检测的,论坛里有很多介绍这个帖子,你找找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网上有实现的,一步一步来

可以把悬浮运动的资料发上来吗?

网友:
视频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悬浮运动的资料发上来吗?

你要是可以把参数调好,别说资料,我送你一套实物玩玩

楼主:
恩,视频那个使用ardunio控制的,不过用M8我试过也可以,不知怎么换一批线圈就不灵光了,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可以把参数调好,别说资料,我送你一套实物玩玩

对这个有兴趣,但是没有做过,直接买四个电磁铁吸力2.5KG的能不能替代你那四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有兴趣,但是没有做过,直接买四个电磁铁吸力2.5KG的能不能替代你那四个线圈? ...

这个我也没法定性回答你

网友F:
我也很久没弄了,差不多都忘了怎么调了。
调整一下下面的磁铁和线圈的位置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视频那个使用ardunio控制的,不过用M8我试过也可以,不知怎么换一批线圈就不灵光了,哎 ...

不懂 线圈不同需要重新调PID参数?

网友H:
恒温热水器 恒温烙铁 做过PID算法。想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久没弄了,差不多都忘了怎么调了。
调整一下下面的磁铁和线圈的位置看看。 ...

已经调很久了,可以说这些规律我也有一定经验了,不过无论怎么调,浮子就是很抖,前辈有兴趣不,我送你一套,感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 线圈不同需要重新调PID参数?

恩,有一定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恒温热水器 恒温烙铁 做过PID算法。想试试这个

别急,等等调出来的

网友H:
求套件,很想试试

网友:
高大上啊,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套件,很想试试

那就跟我一起呼唤,咕大师

楼主:
哎,不要这么无情的沉下去,顶起来

网友:
大师已经来过了,你还得继续呀。
同样期待套件,一个陌生的领域,研究一下,多点谈资也是好的。

网友I:
M8  AVR的单片机?看看熔丝位的设置,比如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的设置等,可能是时钟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M8  AVR的单片机?看看熔丝位的设置,比如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的设置等,可能是时钟设置不对 ...

时钟看了,配置应该没啥问题,前提是我有另一种规格的线圈可以悬浮,用同一个板子

网友:
在移动营业厅看到一个磁悬浮音响,感觉很神奇

网友J(2015-10-29):
是不是传感器的高度不合适啊,好像是线圈高度的一半

楼主(2015-12-03):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传感器的高度不合适啊,好像是线圈高度的一半

这个我也试过了,不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