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电路的对地电容问题

楼主(2015-08-31):
我做的一块板子,用的PHY芯片是ksz8081,现在经常丢包,程序是官方的。应该没有问题。我想问问,图上面的对地电容会不会影响数据传输,0.1uf 和 0.01uf 区别大么。我现在用的是0.01uf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跟丢包没关系吧,推荐0.1

网友:
电容的耐压一定要够

否则很容易坏

网友A:
防静电的。和丢包没直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的。和丢包没直接联系。

左边的两个0.1f电容也是防静电的么?

网友:
左边的电容是必须的,这是串联在驱动中的,没有不能通,且不能乱换,必须按数据手册给出的接法,不同的芯片可能是接地或接VCC,或直接连接。

右边是安规电容,与通信无关。

网友:
我曾经丢包是电阻大小不对,给你个方向,自己再看看吧

网友:
跟电容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