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寻卡间隔性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31):
最近在用到了RC522 做RFID 读卡器的项目,因为硬件上RC522跟MCU只留了一个Uart通信接口。所以上了串行的通讯方式。但改写后的驱动在读取ID的时候会间隔时失败。成功一次,然后失败一次,再成功一次,然后再失败一次。如此反复。有做过的人有这方面的调试经验吗?求指导!
        PS:没找到这个IC的官方demo例程,有哪位大做过的或者有demo的能不能传一个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这个,下次再选卡就能直接选上了。

果然OK了,非常感激。原来是寻卡成功后没有释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