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SP内存双映射(dual mapped)?

楼主(2015-08-31):
如上图所示,是TM320F28027的内存图,此DSP是片上32K FLASH, 和片上6K RAM。
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明白,如图上的红框框,有两个L0 SARAM (4K x 16) 的 Dual Mapped空间,字面意思是双映射空间,但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
这两个是随便用的还是怎么?实在是不明白,求帮忙解答!!!

楼主:
等到1点也没人答复,自己顶一个。
懂的朋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双端口RAM的意思吧

网友B:
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你

网友C:
L0与L1是镜像关系,具体用哪个要看CMD文件下面是CCS自带CMD的部分
从中看到它用了0x00 8000 – 0x00 8FFF的空间,那么0x3F 8000 – 0x3F 8FFF这个还能不能用?当然可以,但容量还是4Kx16,因为这两部分地址空间是重叠的,所以分配内存空间时要小心,不要重了。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FLASHD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2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_P0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50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RAML0      : origin = 0x008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

网友:
发重复了……

网友:
楼主头像是比格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0与L1是镜像关系,具体用哪个要看CMD文件下面是CCS自带CMD的部分
从中看到它用了0x00 8000 – 0x00 8FFF的 ...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答复。
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是不是物理上实际只有这一个4K RAM,但是在内出的地址分配上,却同时有两个地址段指向了这同一个物理地址?(不知我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还有个疑问,就是你贴出来的CMD(不知你是否从28027的CMD截出来的,现在就当28027来讲吧,因为CMD文件内容一样的)文件信息,如下图这红框中的这一段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它的长度是0x000800,可实际上长度应该是0x001000啊,为什么这里只是写0x000800?还是这个可以自己随意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双端口RAM的意思吧

比较愚笨,能否解释清楚点。我在8楼写的那个理解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你

是不是就像我在8楼写的那样的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答复。
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是不是物理上实际只有这一个4K RAM,但是在内出的地址分 ...

物理上实际只有这一个4K RAM,
大小可自定,用不完的空间可继续分配,地址空间不要分重了。我给出的连接文件就是这样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DRAML0      : origin = 0x008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上实际只有这一个4K RAM,
大小可自定,用不完的空间可继续分配,地址空间不要分重了。我给出的连接 ...

基本上已经搞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