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2C通信无应答

楼主(2015-09-01):
下面是一段I2C的程序,使用的是PIC单片机内部的I2C主机模式,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不管是用Protues模拟还是实物测试一直出现无应答的现象,如果去掉应答那么读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看到这篇帖子的同志请多多指点一下。  使用的PIC16F1824芯片 和24C02芯片通信,24C02芯片已经测试过没有问题

#include <xc.h>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INTOSC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CLKIN pin)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enable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PLLEN = OFF      // PLL Enable (4x PLL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low trip poin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define AddWr 0xae   //24C02 write address
#define AddRd 0xaf   //24C02 read data address
#define nop()   asm("nop")

void SysInit(void)
{
    OSCCON = 0B01111000 ;   //disable 4XPLL  16MHZ
    TRISA = 0B00001000 ;
    ANSELA = 0B00000000 ;
    LATA = 0B00000000 ;
    TRISC = 0B00000011 ;    //SDA 、SCL 设置为输入
    ANSELC = 0B00000000 ;
    LATC = 0B00000011 ;

    GIE = 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 j ;

    for(i=0 ; i<Time ; i++)
        for(j=0 ; j<10 ; j++) ;
}

void I2CMaster_Init(void)
{
    TRISCbits.TRISC0 = 1 ;
    TRISCbits.TRISC1 = 1 ;

    // CKE = 1 ;   //禁止SMBus 使用I2C协议规范电平
   // SMP = 1 ;   //SSP1STAT    关闭压摆率控制
    SSP1STAT = 0B11000000 ;

    SSP1CON1 = 0B00111000 ;   // SSP1CON1 = 0B00101000 ;  //I2C主模式,时钟=Fosc/(4*(SSP1ADD+1))

     SSP1ADD = 0x27 ;  // 当主频为16Mhz时波特率为100kbps

      SSP1IF=0;      //若使用SSP1IF作为信号发送状态位则需要清空此位
    BCL1IF=0;      // 清空总线冲突标志位

    RCEN = 0 ;
}

void I2CMaster_Start(void)
{
      SEN = 1 ;   //SEN置1使硬件发送起始信号,发送完毕后硬件自动把SEN清零
    while(SEN) ; //SEN=1说明发送进行中,循环结束说明SEN=0,即起始信号发送完毕
    //SSP1IF = 0;
}

void I2CMaster_ReStart(void)
{
    RSEN = 1 ;  //RSEN置1使硬件发送重启信号
    while(RSEN) ;   //RSEN=1说明数据发送进行中,循环结束说明RSEN=0,即发送完毕
}

void I2CMaster_Stop(void)
{
    PEN = 1 ;  //发送停止位
    while(PEN) ;  //PEN=1说明未发送完毕,循环结束说明PEN=0,即发送完毕
}

unsigned int I2CMaster_Read(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2CReadData ;

    RCEN = 1 ;    //启动一次读操作
    while(RCEN);    //RCEN=1说明数据发送进行中,循环退出说明RCEN=0,即发送完毕
    I2CReadData = SSP1BUF ;     //获得读到的数据   SSP1IF=0;

    if(ack)
    {
        ACKDT = 0 ;
    }
    else
    {
        ACKDT = 1 ;
    }

    ACKEN = 1 ;
    while(ACKEN) ;  //ACKEN=1说明未发送完毕,循环结束说明ACKEN=0,即发送完毕

    return (I2CReadData) ;
}

void I2CMaster_Write(unsigned char I2CWriteData)
{
    SSP1BUF = I2CWriteData ;
    while(SSP1CON2bits.ACKSTAT);  //等待应答
    while(!SSP1IF ) ; SSP1IF = 0 ;
}

void Write_Ext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
    I2CMaster_Start() ;
    I2CMaster_Write(AddWr)  ;   //写器件地址
    I2CMaster_Write(addr) ;      //写存储地址
    I2CMaster_Write(data) ;     //写数据
    I2CMaster_Stop() ;
    DelayMS(1) ;
}

unsigned char Read_Ext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

    I2CMaster_Start() ;
    I2CMaster_Write(AddWr);    //A2~A0:000, R/-W=0   写器件地址
    I2CMaster_Write(addr) ;   //写存储地址
    I2CMaster_ReStart() ;
    I2CMaster_Write(AddRd) ;   //A2~A0:000, R/-W=1  读器件地址
    data = I2CMaster_Read(0) ;   //读数据
    I2CMaster_Stop() ;

    return (data) ;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
    LATA = 0B11111111 ;
    I2CMaster_Init() ;

      Write_Ext_EEPROM(1,8) ;
    DelayMS(5) ;
    if(Read_Ext_EEPROM(1) > 10)
        LATAbits.LATA0 = 0 ;
    else
        LATAbits.LATA1 = 0 ;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