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IC 8位单片机开发板套件,麻烦发一份谢谢

楼主(2015-09-01):
谁有PIC 8位单片机开发板套件,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
microchip有,找它

网友A:
看看这个,不知适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不知适不适合你:

就是要这种最基础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这种最基础的资料

基础入门参考: 李学海的 --   PIC单片机实用教程--基础篇和提高篇, 不过这书写得比较早,采用pic16f877作为讲解(这也是Microchip第一款可在线调试的芯片),目前类似芯片pic16f887更好用价也更便宜,
且书中的MPLAB-IDE也已过时,可跳过参考其它资料,如:官网上IDE用户指南,开发工具也有PICkit3编程调试器用户指南....等等,目前MPLAB-IDE最高版本v8.92,  以后都是更新到 X IED 了,
网上有关这本书的pdf都是残缺的,下面附个无损的:

网友A:
说实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而应用环境的要求是大不相同的,pic的最大优点是产品线丰富,从6pin到84甚至100引脚简单到高端的都有,总能找到一款适合具体应用的芯片!
假如,假如你无意 '高大上'  , 下面这个也可以参考下, pic16f54最容易学的pic单片机,它更有台系兼容芯片价格只有几毛钱,直接pk数字电路非常适合简单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而应用环境的要求是大不相同的,pic的最大优点是产品线丰富,从6pin到84甚至100 ...

有没有相关的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工程文件?

PIC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PIC延时PWM计算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PIC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PIC代码

网友B:
资料都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都很好!谢谢

有好资料希望也共享一下,我也是打算学习一下,在网上搜索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个开板板,一直没用,后来被我拆接其它产品时拆了,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之前在网上买了资料,可是讲得太烂,根本就进行不下去,看到这个帖子,希望能对我有很大帮助,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