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ucleo 板载 ST-LINK/V2-1 和 ST-LINK/V2 的区别

楼主(2015-09-01):
The embedded ST-LINK/V2-1 supports only SWD for STM32 devices.

The changes versus ST-LINK/V2 version are listed below.
• New features supported on ST-LINK/V2-1:
– USB software re-enumeration
– Virtual com port interface on USB
– Mass storage interface on USB
– USB power management request for more than 100 mA power on USB

• Features not supported on ST-LINK/V2-1:
– SWIM interface
– Minimum supported application voltage limited to 3 V

• Known limitation:
– Activating the readout protection on ST-Link/V2-1 target prevents the target
application from running afterwards. The target readout protection must be kept
disabled on ST-Link/V2-1 boards.

带一个虚拟串口,调试起来比较方便,不用在外接虚拟串口啦。

那么 ST-LINK/V2 可以升级支持虚拟串口吗?

楼主:
STM32F746G-DISCO 板载也是 V2-1 啊

楼主:
STM32439I-EVAL 带的是 V2, 支持 JTAG

楼主:
STM32F429 Discovery board 板载 V2 但是不支持 JTAG

楼主:
STM32F4DISCOVERY 板载 V2 不支持 JTAG

网友:
搭车同问,ST-LINK/V2-1 ,虚拟串口,有使用过的吗?

网友A:
ST-LINK/V2-1 ,虚拟串口有时候会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LINK/V2-1 ,虚拟串口有时候会死掉~

你用过虚拟串口  怎么使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虚拟串口  怎么使用呢

看下载器芯片上的虚拟串口那两个线接的是目标芯片的哪两根,然后使用起来就很普通的USB转串口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下载器芯片上的虚拟串口那两个线接的是目标芯片的哪两根,然后使用起来就很普通的USB转串口一样了! ...

看懂了。。。第一个图里就标识了vcp的串口,我还以为用的是swo这个串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第一个图里就标识了vcp的串口,我还以为用的是swo这个串口呢 ...

串口默认连接到USRT2上(PA2\3),在ST-LINK上左边有个2针的标号为CN3的插针,那个是引出脚,把SB13/14断开就可以单独使用串口,也可以连上用于MCU串口调试,在电脑端会有一个这样的COMx串口,跟操作普通串口一样使用。

楼主:
ST-LINK/V2-1 原理图

网友D:
楼主,ST-LINK/V2 与ST-LINK/V2-1 硬件原理图上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的话,能否将ST-LINK/V2 升级为ST-LINK/V2-1 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ST-LINK/V2 与ST-LINK/V2-1 硬件原理图上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的话,能否将ST-LINK/V2 升级为ST-LINK ...

可以对比一下线路图看看有没有差别。

网友:
应该能升吧,但问题是ST根本就没有让V2升级到V2_1的意思,要不然我的V2早就升级到V2_1了。请问楼主有V2.1的固件么,共享一下?

网友:
期待大神出V2_1固件

网友E:
突然发现,不支持SWIM了,也就是说不能调试STM8。

STM32的JTAG也不支持了。

功能砍得有点凶,V2_1变成专为STM32定制的调试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发现,不支持SWIM了,也就是说不能调试STM8。

STM32的JTAG也不支持了。

难道添加了 VCP 就容不下其他代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突然发现,不支持SWIM了,也就是说不能调试STM8。

STM32的JTAG也不支持了。

您有V2.1固件?共享下呗,谢谢。

网友:
这个压缩包是固件吗?

楼主:
没有固件。
不过网上说可以从一个DLL里面提取固件,但是我不会搞。

网友:
jtag完全没有必要 不过swim绝对有必要 砍了这个的话就算了

网友:
2.1烧掉了,自己换芯片下载的2的固件,从此就没有虚拟串口了~坐等大神发布固件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添加了 VCP 就容不下其他代码了?

• Features not supported on ST-LINK/V2-1:
– SWIM interface

– Minimum supported application voltage limited to 3 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有V2.1固件?共享下呗,谢谢。

木有,看楼主说明来着。

网友G(2015-10-17):
引用 楼主:
没有固件。
不过网上说可以从一个DLL里面提取固件,但是我不会搞。

哪个帖子啊?共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个帖子啊?共享一下吧~~

http://www.taylorkillian.com/201 ... mware-from.html?m=1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aylorkillian.com/2013/01/retrieving-st-linkv2-firmware-from.html?m=1

我觉得,可能两个版本BOOTLOAD都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aylorkillian.com/2013/01/retrieving-st-linkv2-firmware-from.html?m=1

这个blog,最近两年都没有更新了。看来V2.1的破解还比较遥远啊

网友(2015-11-23):
最近开始用stm32F746了,发现V2连F746识别为F42x/F43x,用746disco板载的焊上排针连自己的F746板子就能识别成F74x/F75x

新发现:746DISCO的接F407也说是F74X。。。。。

楼主(2017-04-24):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729030

ST-LINK/V2-1固件  ST-LINK/V2固件

网友(2018-01-17):
感觉很有用

网友(2020-08-30):
感谢分享,原理这么久之前就有2.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