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5KW需要多大的接触器,求指点

楼主(2015-09-01):
一台380V的交流电机,铭牌上写着 380V/5KW,请问需要多大的接触器? 主要是电机启动的时候是 3-5倍电流吧,这样接触器岂不是要很大?

网友:
接触器可以额定电流的好多倍短时间工作,电流越大承受时间越短,标准好像是10秒8倍,所以按额定电流选接触器足够了,不过国产质量不好,最好放大一级。

网友:
CJX2-1210就行了。

网友A:
按照供电局的经验1KW电流2A计算,5KW得10A,考虑无功电流,16A以上都行没啥问题~

网友:
5KW电机电流10A过点,如果有软起或变频或是不频繁的启动停止就选12A,要是正反转或是有反接制动按AC4选25或32A,你说的启动冲击电流接触器选型不用考虑,因为接触器在试验时按10倍接通、8倍分断作试验的,我是搞接触器的

网友:
我们这么大电机配18A的施耐德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供电局的经验1KW电流2A计算,5KW得10A,考虑无功电流,16A以上都行没啥问题~ ...

电动机的功率是指输出的机械功率,不包括无功功率和热损耗、机械损耗,但你的那个2倍经验公式其实已经把上面那些全包括了,P=1.732*U*I*cosφ*η

网友:
额定电流的1.1~1.2倍

网友:
重载启动要选大点的接触器,选20A的,轻载启动的15A就行了,再小的安全性不高

网友:
重载启动要选大点的接触器,选20安的,轻载启动的15安就行了,再小的安全性不高。

网友:
还要注意是轻载还是重载启动

网友:
按额定电流的1.5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