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采集PLC数据问题

楼主(2015-09-01):
背景:PLC的一套控制系统,PLC 300系列,现场部分传感器数据由PLC捕获了。现在需求是想拿到这些前端传感器数据。
         以前现场时别家做的,用的是plc300的,传感器采集有模块,都是西门子的设备。
         主站:CPU315-2DP 从站:ET200M 、变频器、触摸屏MP377
         通信线缆就是DP线缆。
问题:怎么不影响原来的控制系统又能拿到传感器数据?原来的控制系统不能修改。我要拿到传感器数据,需要增加什么设备以及怎么设置PLC.本人不懂PLC!

网友:
通讯读取呗

网友:
通信就可以了。

楼主:
在原来系统上增加啥设备啊!不能影响以前系统!

楼主:
需要增加啥设备?这个不能影响之前的功能。购买DP网关吗

网友A:
你以前的系统架构是什么样的?比如用的CPU具体型号,有没有上位,什么形式的上位等等,知道这些才能给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的系统架构是什么样的?比如用的CPU具体型号,有没有上位,什么形式的上位等等,知道这些才能给你意 ...

以前现场时别家做的,用的是plc300的,传感器采集有模块,都是西门子的设备。
主站:CPU315-2DP 从站:ET200M 、变频器、触摸屏MP377

通信线缆就是DP线缆。

举例从站的数据,我需要添加什么设备能获取传感器器数据。

网友B:
你想咋样读取,最简单的就是用STEP7直接监控数据啊,

网友:
还可以用WINCC直接读PLC里面的数据。

网友A:
CPU315-2DP这个cpu上有一个DP通讯口,还有一个MPI通讯口,你的DP应该使用了,你可以通过MPI口对其进行通讯读取数据就像他们说的,用组态软件做个程序就行

网友C:
用我们GRM202G模块,通讯协议选MPI,直接连S7-300,拿到数据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例如:直接控制本机IO,或者发到网页供手机查看,或者远程组态软件读取,还有发短信报警。。。。)。

网友D:
看你要采集到哪里,上PC就用LS的解决方案,如果只是拿出来看看,去买个HMI,基本上插上线花十分钟写个界面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咋样读取,最简单的就是用STEP7直接监控数据啊,

我要采集这些数据上传,不能监控着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315-2DP这个cpu上有一个DP通讯口,还有一个MPI通讯口,你的DP应该使用了,你可以通过MPI口对其进行通讯 ...

那串接到DP口上读取可以吗?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们GRM202G模块,通讯协议选MPI,直接连S7-300,拿到数据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例如:直接控制本机IO,或者 ...

好的,谢谢。还有挂接在DP总线上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属于PROFIBUS-DP多主站系统,令牌在主站(1 类)之间传递拥有令牌的主站拥有总线的控制权,在这期间对从属的从站进行轮询。
举例: 和利时的DCS系统, 2个主控都是DP主站,模块都是DP从站,都挂在同一DP网络上,正常只有工作主控有令牌,如果工作主控故障,令牌传递给备用主控。

网友A:
要是PC来采集的话,得加个CP5611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要采集到哪里,上PC就用LS的解决方案,如果只是拿出来看看,去买个HMI,基本上插上线花十分钟写个界面就出 ...

采集这些传感器数据时为了上传给PC机。现场整个控制系统人家安装完毕,不能修改人家的东西,我还要获取这些传感器数据,自己安装也不行,没有安装位置了,只能想办法采集数据,最后上传数据到PC机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PC来采集的话,得加个CP5611卡

我自己开发一个板子,完成DP从站协议,上传数据给pc或者有购买现成的网关(DP转其他协议)没?
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属于PROFIBUS-DP多主站系统,令牌在主站(1 类)之间传递拥有令牌的主站拥有总线的控制权, ...

我想有没有一个设备挂在DP总线上就能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们GRM202G模块,通讯协议选MPI,直接连S7-300,拿到数据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例如:直接控制本机IO,或者 ...

这个是无线方案,有有线的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你这样相当于PLC先采集上数据,然后再发给你这个板子,你这个板子再发给PC,应该有卖这种转换模块的

网友:
你也可以自己做,有DP协议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案的话,得重新下载PLC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案的话,得重新下载PLC的配置

对,关键是这块,重新配置,不影响人家程序吧!
没搞过plc.我只是添加一个从站。监听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无线方案,有有线的吗?

无线你不用也没关系啊,不插卡就是了,用我们模块当MPI转Modbus转换器的人很多,西门子300自带的Modbus模块太贵了
用双串口型号GRM203,通过它本地的另一个串口给你转一个Modbus用。或者另一个串口接到电脑上给你转OPC都行。
不然你想怎么利用数据?总得有个通讯接口去得到数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关键是这块,重新配置,不影响人家程序吧!
没搞过plc.我只是添加一个从站。监听数据。 ...

你用MPI接口直接取数据就不需要重新配置PLC。
当然,空闲的那个MPI端口只要知道站号和波特率就行
(当然,我们模块还有有个限制,MPI只支持19.2K波特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无线方案,有有线的吗?

还有带有线网接口的GRM500系列也可以。
看你怎么使用数据了。

网友:
你要不熟悉这块的话,还是用楼上的方案吧,简单,也不用更改配置

网友A:
它的配置是可以单独下载的,不影响PLC程序,但你不熟悉,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配置是可以单独下载的,不影响PLC程序,但你不熟悉,只能呵呵了

谢谢,只要不影响,配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带有线网接口的GRM500系列也可以。
看你怎么使用数据了。

ok.协议,这个什么价位,有线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协议,这个什么价位,有线这种。

价格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就不说了
到我们网站查看相关信息然后打电话问销售吧
百度“巨控”两个字,第一个就是我们网站

网友E:
不能动前程序,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就不说了
到我们网站查看相关信息然后打电话问销售吧
百度“巨控”两个字,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动前程序,基本无解

上边说的用MPI接口转modbus的不行吗?

网友F:
直接用组态王,监控plc里面相应的变量就行,不需要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组态王,监控plc里面相应的变量就行,不需要改程序

组态王跟PLC用啥跟PC连接,USB转MPI那个编程器吗?PLC不懂。影响源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边说的用MPI接口转modbus的不行吗?

硬件可以,软件呢?
对应的地址关系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可以,软件呢?
对应的地址关系知道吗?

没区别,你用组态王不知道地址对应关系也没办法
不管用什么方法来获取数据,都是按地址读的。所以你得知道你要读的东西在什么地址,不然读到寄存器的值也没用。

网友G:
楼主还可以考虑一下用 OPC方式取得数据,但地址还是需要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可以考虑一下用 OPC方式取得数据,但地址还是需要知道的

硬件怎么对接?

网友:
OPC 本身是硬件不相关的。 如果楼主没有搞过 S7-300 ,那可能有点麻烦,300 比 200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态王跟PLC用啥跟PC连接,USB转MPI那个编程器吗?PLC不懂。影响源程序吗

用网线就行了,USB转MPI的也可以,不影响源程序

网友H:
不改plc程序是不可能的,怎么也要改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改plc程序是不可能的,怎么也要改一点

MPI接口直接取数据,这个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MPI接口直接取数据,这个呢?

那也要修改程序,让数据从MPI送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也要修改程序,让数据从MPI送出来啊

不要改程序,只要知道站号,波特率,和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知道地址。当然如果你自己把传感器串进去直接读数据也行。如果传感器少就串一下4--20mA信号自己采集。这样就不要地址了。也和300系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