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为什么不自带输出频率和脉冲个数可控的脉冲功能

楼主(2015-09-01):
做电机控制时,步进或伺服等都是要产生一定频率的且脉冲个数精确的信号进行输出。但是利用定时器去做,我一般时PWM产生对应频率,然后软件去控制输出的脉冲个数,蛮麻烦的,尤其是有多路几百K的脉冲输出时,要通过MCU精确控制脉冲个数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再上一片CPLD成本又跟着上来了。
我就在想现在定时器功能这么强大,为什么不把控制脉冲个数这个功能加上来呢。大家一般又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的办法?

网友A:
中断里控制不是可以么,我都这样控制伺服电机的,加减速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B:
都控制电机了,害怕加30元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控制电机了,害怕加30元成本?

EPM240 只要6元钱。。

网友:
有可控制输出脉冲个数的MCU,红外遥控器专用的MCU一般都能控制输出脉冲个数.

网友C:
输出的PWM的 IO .接到另一个 IO上,做捕获,或者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控制不是可以么,我都这样控制伺服电机的,加减速也没有问题啊

中断控制多路高速还是很麻烦的,并且高速时脉冲也容易多一个少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的PWM的 IO .接到另一个 IO上,做捕获,或者基数。。。

就得多用个定时器,和一个IO。只是觉得这类需求挺多的,MCU厂家为什么就不在定时器里直接支持了呢

网友:
就是啊,这是非常麻烦的功能,我现在是用STM32的DMA控制GPIO,非常浪费资源。

网友:
如果用的是 stm32  可以用定时器级联方式计数;

网友:
arm加 cpld 成本也不会增加太多,这样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的PWM的 IO .接到另一个 IO上,做捕获,或者基数。。。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几路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如果不是同时输出

网友:
这个需求么,很值钱的。建议研究已有的伺服驱动器或者带伺服功能的plc用法,然后看这个可控频率和技术的脉冲发生器改怎么设计和实现。单片机么,波形占空比可调节,脉冲个数用计数器计数,多个计数器串联实现频率的调节,单步计数中断中也可改变占空比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芯片,芯唐的。
可以在发出脉冲的时候,产生中断,在中断里控制脉冲个数。
非常的方便!
芯唐M0 M4,任何一款,都可以完成你的需求。

网友D:
中断的方式即可以。另外做步进电机,LPC800、LPC4300的SCT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断的方式即可以。另外做步进电机,LPC800、LPC4300的SCT功能,可以实现

说的对,状态可配置定时器SCT可以硬件实现,LPC800,LPC1500,LPC1800/4300,LPC54100都有。个人还是推荐LPC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断的方式即可以。另外做步进电机,LPC800、LPC4300的SCT功能,可以实现

中断方式是发送一个中断一次还是发送指定个数中断一次?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D:
中断的方式即可以。另外做步进电机,LPC800、LPC4300的SCT功能,可以实现

4300的sct好像不够多,只有2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