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车载9寸四分割显示器】怎么做到这么便宜的?

楼主(2015-09-01):
诸位前辈,如图所示,该产品在某宝上价格约为200元,请问大概的方案框架会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显示器而已吧,估计就是一个视频信号输入处理和LCD驱动集成的IC。

网友A:
便宜吗?
我没觉得便宜多少啊
一个这种显示器没多少钱的,四分隔的功能成本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吗?
我没觉得便宜多少啊
一个这种显示器没多少钱的,四分隔的功能成本也不高啊 ...

是的,屏几十块钱,关键是这个四分割,怎么实现的?大侠知道哪家的方案么?或是哪科料可以搞?

网友:
现在的4路

网友B:
点快了,现在的4路DVR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屏几十块钱,关键是这个四分割,怎么实现的?大侠知道哪家的方案么?或是哪科料可以搞? ...

几十块钱的屏在车上用不了,夏天车内会晒到五六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快了,现在的4路DVR很便宜

是的呢,海思的方案,但是关于这种不晓得是哪家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块钱的屏在车上用不了,夏天车内会晒到五六十度

这样啊,那这种属于车规屏?一般来说价格上差多少?

网友D:
楼主要做车载电脑吗

网友E:
我本来想用个海康威视的硬盘机,装在车上,四路视频加录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屏几十块钱,关键是这个四分割,怎么实现的?大侠知道哪家的方案么?或是哪科料可以搞? ...

一个四路全wd1的录像机不带硬盘也就是一百出头的费用,所以这个具体那颗料不清楚,但费用肯定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做车载电脑吗

没有哦,准备给朋友货车上搞一个,某宝一看,价格比较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想用个海康威视的硬盘机,装在车上,四路视频加录像

是的,我也在搜搜,看看是不是海康的方案,看起来有不像

网友:
去掉车载二字价格差不多吧~ 我不信这东西在车上能稳定使用。

网友(2016-02-06):
真正做车载分割显示器最好的是广州维视和敏视,都是做外贸单。

网友:
这种四分割有专用芯片,常见的是tw28xx系列,成本很低的

网友(2019-01-21):
国内现在出了一款低成本的能做四分割的IC 内置DDR3  带屏驱,关键原厂态度很开放 支持力度很大。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13148710647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