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四元数的卡尔曼滤波写成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5-09-01):
        长这么大,确实还没有见过四元数的卡尔曼滤波写成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公式是看了不少,但是如何把那5个方程、4X4的矩阵转换成程序,确实力不从心。
如今开源的MK肯定不是, MWC只是旋转矩阵+互补滤波, 论坛里匿名的代码融合算法用的是向量X乘求出误差以后乘系数修正陀螺仪度数(“捷联惯导心得” 帖子里的方法)
所以好奇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apm3.2以上,px4……

网友A:
纠正下,px4的EKF状态变量设的不是四元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下,px4的EKF状态变量设的不是四元数~

  了解,谢谢两位,  另外, 卡尔曼滤波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好像记得论坛有个前辈说过,卡尔曼滤波需要对干扰建模还是什么的,
如果没有准确的模型的话,效果和互补没什么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两位,  另外, 卡尔曼滤波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好像记得论坛有个前辈说过,卡尔曼滤波需要 ...

我两种滤波器都写过,感觉在AHRS的估计上,飞行效果没有太大的区别吧,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开源代码这么多,自己找一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两位,  另外, 卡尔曼滤波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好像记得论坛有个前辈说过,卡尔曼滤波需要 ...

EKF模型建的好蛮重要的,算法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用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做的飞行器好,有的就是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