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可调恒流电源电路

楼主(2015-09-02):
从一乐看到的一张图。
做了一块板子,全部按图中的参数焊接,一次成功。
实物图就不上了。原理图分享给大家。

99SE格式的PCB。

楼主:
我做的板子可以从0-2A可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
每次看模电的图都亚历山大

网友A:
输入8~35V什么意思?比如输入24V,是不是就是说输出能到 1.2~24V?还有, 最大电流能达到多少?如果想加大到3A、4A,如何改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板子可以从0-2A可调。

如果调到24V,2A,芯片烫不烫

网友:
调压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调到24V,2A,芯片烫不烫

24V,2A肯定要加散热片的。不然会过热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8~35V什么意思?比如输入24V,是不是就是说输出能到 1.2~24V?还有, 最大电流能达到多少?如果想加 ...

想要大电流的话,可以换芯龙的40V,8A的XL4016。

网友:
可调恒压输出,可调输出电流限制

网友:
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B:
楼主,电源输出文波怎么样?

网友:
高手发帖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输出文波怎么样?

纹波不知道,俺没东西测,有也不会测。
我做的东西都是简易的能用就行了。
虽然是简易的,贵在坚持。
有了简易的,持续改进就可以越做越好的。

网友:
谢谢,有空做一个.

网友:
问下这个使用431基准和LM358的运放电压和电流调节精度怎么样啊,电压0.05V有问题吗?电流0.1A有问题吗?

楼主:
电压是由R1决定的,电流是R12决定的。
我的R12用的是只能转半圈的碳膜电位器。用多圈的就可以精密调了。
你的这些要求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做过类似的,用317做的。不过电源芯片都是内部电压基准电源芯片一热温漂了影响精度

网友C:
没有看到补偿电路,不知道实际工作时输出会不会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补偿电路,不知道实际工作时输出会不会振荡。

补偿是在IC内部做的,昨天我就在某宝上买了一个恒压恒流模块,也许就是以这个电路为基础.

网友:
收藏了。只做过电压可调,没做过电流可调。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不用这么复杂,只要把典型的恒压输出电路改一下,也就是负载换个位置接就是恒流了。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358要用轨对轨的吧?

楼主:
358用的就是平常的。我画的PCB电路图已经给出了。PCB中的2个3296电位器接成外置的多圈电位器就可以精确调整电压和电流了。
我现在调电压用的多圈电位器,调电流用的是只能调半圈的碳膜电位器,调恒流都是直接输出的鱼嘴夹子短接随便调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不用这么复杂,只要把典型的恒压输出电路改一下,也就是负载换个位置接就是恒流了。 ...

也就是说输出负载并联改串联就可以了?有示意图吗给指导一下,一直是是而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不用这么复杂,只要把典型的恒压输出电路改一下,也就是负载换个位置接就是恒流了。 ...

怎么个换位置呢

网友:
这个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输出负载并联改串联就可以了?有示意图吗给指导一下,一直是是而非。。。 ...

http://www.amobbs.com/thread-970608-2-1.html
看看这个帖子17楼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970608-2-1.html
看看这个帖子17楼

网友:
17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 0R1 升不到1.23V,
还有 1A的话  ,
I x R = 1.23V
     R = 1.23V/1A
       = 1.23 ohm ,
电阻要2W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970608-2-1.html
看看这个帖子17楼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收下了,有空试一下电流调节

网友:
358那里是比较器方式实现横流不知道恒流时纹波怎么样。一般都要用一个PI环路使恒流比较平稳。

网友F:
这个不是恒流源,仅是输出电流限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要大电流的话,可以换芯龙的40V,8A的XL4016。

我使用这颗芯片的数控恒流源,实测不带风扇开到4A非常烫了。

网友(2015-10-13):
引用 楼主:
纹波不知道,俺没东西测,有也不会测。
我做的东西都是简易的能用就行了。
虽然是简易的,贵在坚持。

这段时间抽个空,根据你提供的图也做一个,然后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这颗芯片的数控恒流源,实测不带风扇开到4A非常烫了。

数控恒流源,可给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数控恒流源,可给个参考?

淘宝买的模块。不是自己做的,思路就是采集电流运放放大然后单片机ADC,和电压环路形成闭环控制。

网友:
mark LM2596恒压限恒流电源

网友(2015-12-19):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板子可以从0-2A可调。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2017-06-14):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板子可以从0-2A可调。

请晒晒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恒流源,仅是输出电流限制

是的,应该只是限流。如果恒流的话,并联的大电容上回有很大的尖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