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2转232能不能这么实现?

楼主(2015-09-02):
准备使用SP490,希望既能实现422,又能实现232,当然,不是同时实现,通过拨码开关来切换。

对外物理接口为4pin的422引脚和3pin的232引脚。

因为SP490是422收发芯片,只有Y+、Z-和A+、B-,所以本身不能实现232。

考虑到422芯片输出高、低电平在232的接收高、低电平范围之内,以及232的负逻辑特性,所以打算将Y+、A+短接,作为232的“地”,将Z-作为232的TXD,将B-作为232的RXD。

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下,是不是我的做法有点非主流啊

网友A:
不行。
422你看到的“负电压”是差分负,Y/Z对GND的绝对电压始终是正的;232的电压是对GND负。

网友: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我只知道MAX3160那个系列的芯片是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422你看到的“负电压”是差分负,Y/Z对GND的绝对电压始终是正的;232的电压是对GND负。 ...

晕,不太了解422/485,你是说两组差分信号还统一相对GND有电位差?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在 TTL 端进行 "与或" 操作,收发器就是独立的2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