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的IO口电平问题。

楼主(2015-09-02):
如题:
PIC16F15系列芯片的IO口高低电平范围是多少?
高电平多少伏到多少伏,认为是高
低电平多少伏到多少伏,认为是低

官方手册上没写啊。
谁知道告诉下。

网友:
在保证供电电压范围的前提下,参考下表,看来楼主没有仔细看手册。

网友:
数据手册上一定写了,以PIC16F1507为例

网友:
在《电气规范》一章一定有,Microchip的手册还是比较规范的

网友A:
PIC规格书应该是最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规格书应该是最详细的

同意,Microchip是我见过的最好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