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新版KICAD如何导入封装和3D模型

楼主(2015-09-02):
从github导入封装

此方法不会导入3D模型

pcbnew 中点击 Preferences -> Footprint Libraries Wizard

然后出现如下对话框

Github repository 栏中填入 https://github.com/KiCad

然后KICAD会同步 Github repository 中的元件库列表

选择自己需要的就行啦。

导入3D模型

首先把 https://github.com/KiCad/kicad-library 这个下载下来

pcbnew 中点击 Preferences -> Configure Paths

将 KISYS3DMOD 的值设置为 xxx/kicad-library/modules/packages3d

然后 查看 -> 3D Viewer 就可以看到3D模型啦。

附一张3D效果图(点击可以看大图)

网友A:
可惜公司没人用,一个人用没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公司没人用,一个人用没动力。

我周围也都是用AD的啊,自己一个人琢磨琢磨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首先把 https://github.com/KiCad/kicad-library 这个下载下来”
是哪个文件?

楼主:
页面右侧的 Download ZIP 点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页面右侧的 Download ZIP 点下就可以

页面右侧的 Download ZIP 点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页面右侧的 Download ZIP 点下就可以

谢谢,刚学Kicad,很多问题还得多请教。Kicad每个版本之间都有所不同,cvpcb的library tables设置比较头大

网友:
毕业后公司一直用KICAD 不错的开源EDA ,要求不高的足够用了,就是蛇形线,泪滴焊盘之类的功能还不具备

网友(2015-12-18):
想走圆形线都提示不允

网友:
用了很久的2013版,升级了最新版,还在学习中

网友B(2020-07-21):
我们公司也用kicad,  那个3d的stp怎么调节位置?放上去不是在引脚位置上。旋转方向也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用kicad,  那个3d的stp怎么调节位置?放上去不是在引脚位置上。旋转方向也不对。 ...

你现在用的是哪个版本,现在最后一个稳定版是5.1.6.
觉得还好,没有你说的问题。x,y,z轴输入角度,应该可以调整到封装的问题上。
注意要以元件的中心为封装的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用的是哪个版本,现在最后一个稳定版是5.1.6.
觉得还好,没有你说的问题。x,y,z轴输入角度,应该 ...

这个已经搞定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走线的时候, 如果之前的线走错了, 重新走后,原来的线不会自己删除掉,一点点删比较麻烦,不知道能不能自动去除冗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搞定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走线的时候, 如果之前的线走错了, 重新走后,原来的线不会自己 ...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我刚才用KICAD5.1.6版本试了一下,会自动删除重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我刚才用KICAD5.1.6版本试了一下,会自动删除重线。

我的是5.1.6 64位windows版, 那有可能是设置问题,我的不会自己删除。要手工一条一条删除,好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5.1.6 64位windows版, 那有可能是设置问题,我的不会自己删除。要手工一条一条删除,好累啊。 ...

你在画PCB的界面(Pcbnew),在  布线--->交互式布线设置 里:有一个设置移除多余的布线设置,这一栏,你有没有勾选。如下图:

网友B:
这个一直是勾上的。 奇怪了。 刚试了, 还是不行。 网格对齐也比较难搞, 另外有连接到引脚上去时,经常对不正,要从引脚上开始画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直是勾上的。 奇怪了。 刚试了, 还是不行。 网格对齐也比较难搞, 另外有连接到引脚上去时,经常对 ...

你描述的现象很奇怪,关于去冗余的线,我特意试了一下,当按下键盘X,开始重新走线,原来的走线会相应的消失,以最新的走线为准,然后在点击一下。原来的线就消失了。
还有对不准的问题,当我键盘按下X后,界面的十字会自动捕捉走线上的点和焊盘上的中心点。然后可以走线。
要不你重新装一下软件。注意不要有中文目录。最好,那些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中,也不要有中文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现象很奇怪,关于去冗余的线,我特意试了一下,当按下键盘X,开始重新走线,原来的走线会相应的 ...

我用是英文版的,我的系统也是英文版的。不光我的,同事的电脑装的也是一样的。太奇怪了。 晚点试下linux版和mac版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是英文版的,我的系统也是英文版的。不光我的,同事的电脑装的也是一样的。太奇怪了。 晚点试下linux ...

那你用中文版试试,我用的是中文版。只不过目录和元器件是没有中文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中文版试试,我用的是中文版。只不过目录和元器件是没有中文字的。 ...

中文和英文就是菜单里设置。不区分安装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文和英文就是菜单里设置。不区分安装版本的。

哦,是的!~

网友D:
kicad是否可以导出stp格式的3D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kicad是否可以导出stp格式的3D文件?

可以的,要使用freeC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画PCB的界面(Pcbnew),在  布线--->交互式布线设置 里:有一个设置移除多余的布线设置,这一栏,你 ...

找到不能走去删除的原因。 因为分辨率问题,太难对齐了,对齐了网络后就可以自动删除了。但是我用的分辨率都是奇怪的,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