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路pwm输出用cpld好,还是fpga好点?

楼主(2015-09-02):
这方面菜鸟都算不上,没在cpld和fpga上写过一行程序,单片机我是会的。现在有个需求,就是实现20路pwm输出,要求可以调占空比和频率。单片机是搞不了这事情了(硬件pwm通道数不够,定时器中断io模拟的,效率和误差接收不了),看了看fpga和cpld都可以完成此工作。想用stm32+fpga或者stm32+cpld来完成pwm输出。这两个方案那个好点?我这方面是零基础,写单片机,上位机可以,这方面没有经验。但是希望1个月内搞定。请指点

网友A:
上次不是有人说哪个MCU支持24路PWM么。

网友B:
FPGA的硬件电路设计要复杂点,还要加外部FLASH,CPLD要简单些,价格也要便宜点,但是你选型前,需要评估好资源,20路PWM,不要最后资源不够

网友C:
假如你用16位PWM,那么设定要16个REG,比较也要16个REG,现在是32个REG,那你再做20路,要640个REG,还有频率占空等配置每路独立再加倍1280REG,所以我感觉你用CPLD不太容易做了,存储单元容量太大,要换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不是有人说哪个MCU支持24路PWM么。

有这么牛的mcu??24通道如果是一个定时器控制的,那就完美了。如果不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从模式的启动时需要点时间的。有点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的硬件电路设计要复杂点,还要加外部FLASH,CPLD要简单些,价格也要便宜点,但是你选型前,需要评估好 ...

多谢,想的是fpga只做产生pwm,业务逻辑交给stm32区处理,这样也要加内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牛的mcu??24通道如果是一个定时器控制的,那就完美了。如果不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从模式的启 ...

你搜索下帖子,“24路 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牛的mcu??24通道如果是一个定时器控制的,那就完美了。如果不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从模式的启 ...

看了下资料是4个6通道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下帖子,“24路 pwm”

多谢您,搜索找个一个新唐M0518LDN的芯片,的确是24路pwm。但是我用不上,是4timer*6通道的。我需要的是20路pwm,时序严格同步,多定时器实现的方法测试过带24路pwm的stm32f103zet6,会有延时。还是多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资料是4个6通道的PWM.

是的啊,多谢您了,看样还是要上fpga保险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用16位PWM,那么设定要16个REG,比较也要16个REG,现在是32个REG,那你再做20路,要640个REG,还有频率占空 ...

多谢您的建议,很有用,这样看来还是选fpga合适。因为以后路数肯能还要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的硬件电路设计要复杂点,还要加外部FLASH,CPLD要简单些,价格也要便宜点,但是你选型前,需要评估好 ...

多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搜索找个一个新唐M0518LDN的芯片,的确是24路pwm。但是我用不上,是4timer*6通道的。我需要的是2 ...

同步问题你可以通过控制时钟使能来解决。相当于差一条指令的时间差。

网友D:
FPGA吧,可以考虑ACTEL的Flash型的芯片,比如A3P250等等,外围电路非常简单,无需外部存储器,加上电源就可以工作。

网友E:
fpga多贵啊,cpld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问题你可以通过控制时钟使能来解决。相当于差一条指令的时间差。

前一阵测试stm32的结果是,延时并不是固定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相同的代码,两次测试结果会有差异(虽然不大,具体数据忘记了)。我还是用fpga吧,我是用来驱动mos管的,时序错了,可能爆掉。。。怕怕。。。无法承受此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多贵啊,cpld就可以吧

多谢。是定制产品,价格 不敏感的。大几百的片子也可以接受,我是担心如NJ8888所说,如果以后扩展,cpld内部资源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是定制产品,价格 不敏感的。大几百的片子也可以接受,我是担心如NJ8888所说,如果以后扩展,cpld ...

价格没那么夸张,几千个REG的小规模FPGA 几十元

网友:
FPGA吧,CPLD资源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牛的mcu??24通道如果是一个定时器控制的,那就完美了。如果不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从模式的启 ...

新唐的M0518,只需要8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搜索找个一个新唐M0518LDN的芯片,的确是24路pwm。但是我用不上,是4timer*6通道的。我需要的是2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本产生不了;
比如: 多通道同时产生1M的波形,压根就出不来,比如STM32,6通道同时1M波形,你可以试试;压根不行;
所以,否决MCU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PGA吧,可以考虑ACTEL的Flash型的芯片,比如A3P250等等,外围电路非常简单,无需外部存储器,加上电源就可 ...

这个真是极好的,有好的开发板推荐不?只要能干活的即可,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外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是极好的,有好的开发板推荐不?只要能干活的即可,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外设; ...

这个还真没有,我在公司都是直接画板子的。
如果需要时钟,就用板子上的STM32的MCO输出一个时钟就OK。电源需要3.3V和1.5V两种电压。
而且这个芯片加密性非常好。
缺点就是烧写器较贵(三四百的样子),集成开发环境不大好使。

网友:
推荐下lattice LCMXO2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牛的mcu??24通道如果是一个定时器控制的,那就完美了。如果不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从模式的启 ...

如果不介意速度、分辨率、指令集,可以看看太欣的STK6037

网友:
多个单片机难道不能搞定吗?

网友:
多高的频率?太高的频率,单片机可能做不了,但是频率低点,分辨率低点,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啊

网友:
价格不敏感还考虑啥啊  果断买个FPGA核心板   电路都不用画了

网友:
用Cyclone_IV,20多元。

网友:
建议还是用fpga,对于同步逻辑非常合适,也适合pwm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我在公司都是直接画板子的。
如果需要时钟,就用板子上的STM32的MCO输出一个时钟就OK。电 ...

A3P250-VGQ100芯片资源介绍:

具有250K系统门规模,18kbit SRAM;
1Kbit的片内可编程非易失性FlashROM,可用于信息存储;
128位的FlashLock以及AES加密技术;
1个PLL,最高可输出350MHz频率;
71个用户可用I/O。

请教,这个资源满足吗?

网友:
这个是actel的25万门flash 产品,启动很快且功耗小,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FPGA: EP4CE6E22C8N      1 ~ 10 片:         ¥32.42
CPLD: EPM1270T144C5N  1 ~ 10 个:         ¥39.60

网友G:
如楼上价格,使用 FPGA 吧,我用 1270 搞过 8 路的,似乎 是 16 位的,忘了,也没怎么优化,最后资源占了一半吧,我记得,要是你这个需求,1270 搞不定,还不如 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不是有人说哪个MCU支持24路PWM么。

德州仪器的TMS320F28377。。。就是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阵测试stm32的结果是,延时并不是固定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相同的代码,两次测试结果会有差异(虽 ...

估计你用的是内部RC而不是外接统一时钟。正常情况下,如果所有外部参数完全一样,代码完全相同,则所有STM32执行结果都是可预期的。但对于频率不同的PWM,则很难实现完全同步。用FPGA的话,如果你MCU容量足够,可以把配置放MCU里面,这样可以省个几毛钱的SPI芯片。既然上FPGA,则不能光干没意义的PWM功能,FPGA能干的活多了。如果对成本不敏感,LC商城有35左右的XC6SLX16,256脚BGA,有9K个LUT6和18K个DFF,跑一些小型算法都缀缀有余了。不过要注意FPGA适合处理连续流数据,而不是离散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楼上价格,使用 FPGA 吧,我用 1270 搞过 8 路的,似乎 是 16 位的,忘了,也没怎么优化,最后资源占了一 ...

CPLD不适合干这类活,因为DFF都在macro里面,导致布线逻辑资源占用率不高,而且易布不通。小容量FPGA现在价格并不高,随随便便都有好几K个LUT+DFF,足够中小型产品用了。大型设计自然用高档片子,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完100K个LUT+DFF。

网友F:
引用 网友H:
CPLD不适合干这类活,因为DFF都在macro里面,导致布线逻辑资源占用率不高,而且易布不通。小容量FPGA现在 ...

高手啊,帮忙看看我32楼所说的那款芯片资源可行不,是否足够用?
用这颗片子,就是如上面坛友所说的,想图个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A3P250-VGQ100芯片资源介绍:

具有250K系统门规模,18kbit SRAM;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没做过20路的PWM,如果这个资源不满足,可以考虑用A3P1000,资源更多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帮忙看看我32楼所说的那款芯片资源可行不,是否足够用?
用这颗片子,就是如上面坛友所说的,想 ...

通常人家FPGA优选XILINX ALTERA,话说X家也有自带FLASH的片子,另外,外围有MCU,完全可以用从串方式配置(当然选X家带FLASH的就不用外部配置片子了)

网友:
两片stm32轻松搞定  再不行上4片

网友:
lattice xo2。 成本需求是多少?

网友:
用FPGA cyclone IV啊  价格不贵 核心板 开发板 某宝一大堆 甚至直接由FPGA+STM32的板子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做软PWM,任何一个单片机都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帮忙看看我32楼所说的那款芯片资源可行不,是否足够用?
用这颗片子,就是如上面坛友所说的,想 ...

你还是考虑拿货成本吧。X和A的优势是方便,不需要额外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