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 无法打开网页,其它浏览器却可以,,,这种老问题求救

楼主(2015-09-02):
IE 无法打开网页,其它浏览器却可以,,,这种老问题求救
BAIDU,几种常用的方法,都不行,哪位有啥工具可以推荐一下?

奇怪为何其它浏览器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现在的网站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兼容性比较差,我一般备三个浏览器,IE、火狐、chrome,总有一个能用的

楼主:
额IE11,, msn, 这里,所有网页都不能访问。。。

网友:
我个人感觉和杀毒软件有关,现在国内做杀毒软件的大多做浏览器,怀疑是不是杀毒软件故意在搞鬼,我IE用不了,把杀毒软件一关,马上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朋友一台电脑无论怎么设置就是不能上网,同一网内的手机却能上。后来发现人家电脑装了腾讯360和金山3个电脑卫士……挨个卸载后重启电脑就能上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将IE浏览器  重置 了
然后重启电脑,然后IE 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2015-12-31):
IE能打开网页,但是其他所有浏览器都打不开,怎么破?!

网友:
和我电脑症状一模一样,解决了问题请告诉我。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以前论坛里面别人推荐的谷歌赞助的番墙软件?

楼主:
不好意思,没来更新告诉大家方法;  手机与电脑用WIFI连接,共享电脑拨号上网, 手机里装有跳强软体,,可能是没有正常退出,,,再次打开它,然后再退出,又可以了。。。

还有大家也可以用360网络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
翻过枪,直接退,再入,有影响!退时请擦干净屁股!

网友:
翻过枪,直接退,再入,有影响!退时请擦干净屁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