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内部集成的PE使用问题

楼主(2015-09-02):
我在应用CW内部的PE
按照论坛上的方法
成功的生成了代码的.h .c文件
但是自己尝试 生成PIT代码时
只能生成.h文件
不能生成.c文件
(是不是这个.c文件需要自己添加?)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Events.c 里面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ents.c 里面找找看

没有找到对应的函数
是不是PE生成代码 都会有一个h文件和一个对应的C文件呢

网友B:
你使用的是PIT的什么模块,一般在generated_code文件夹会有相关模块的.C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是PIT的什么模块,一般在generated_code文件夹会有相关模块的.C文件的。 ...

找到问题了
是我点成init的那个初始化按钮了
应该点的TIMERINIT
如此这般则生成了对应的.h 和.c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我点成init的那个初始化按钮了
应该点的TIMERINIT

问题解决了就好。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现在问题来了
我用的是CW内部的PE
芯片是DSC8274系列的
请教如何实现PWM去出发ADC采样
看资料说是用Crossbar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尝试了一天多还是没有顺利调通
特来求教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B:
关于DSC的问题,由于阿莫论坛目前没有DSC的工程师,所以: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DSC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问题描述请采用英文书写方式,飞思卡尔官方论坛会有专门的工程师帮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DSC的问题,由于阿莫论坛目前没有DSC的工程师,所以: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DSC的技术 ...

好的呢、、、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