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写模块,那个研究的有口福了,模块送

楼主(2015-09-02):
RC522读写模块,那个研究的有口福了,模块送
是工程换下来的。。RC522+931读卡,那位有兴越研究读卡。给地址邮费自理,大家一起研究QQ547886832
换下来有好多块,总共是100多房

网友:
MCU是ATMEL什么?

网友:
应该是NXP的P89LPC931,LZ有配套的天线吗

网友:
组合板?我想看看反面,天线是怎么画的?

网友:
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主芯片是用AT89C4051,NXP的P89LPC931读卡模块,天线天配一般的13。56M就可以用,读卡距离影响不大
主要是应用它们的模块。。。。。要是应用它的主板意义不大,,呵呵

楼主:
欢迎共同研究能将它玩转,,呵呵

网友:
模块有没有引出NXP单片机的ICP?

楼主:
这个是人家的拆机件,没有的,它将用LPC931+RC522一起了,还有好多还没有换下来
我自个做的才有接口,这个是人家商用的
爱好者加油将它搞起,,研究,,

楼主:
这个是人家的拆机件,没有的,它将用LPC931+RC522一起了
我自个做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