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6攻城狮踩雷篇2--慎重调整端口滤波参数

楼主(2015-09-03):
万分欣喜地使用端口滤波后按键不响应了。
经一番改参数后
void InputFilterEnable(void)
{
        PORT->IOFLT0 = PORT_IOFLT0_FLTA(2) | PORT_IOFLT0_FLTB(2) |
                                        PORT_IOFLT0_FLTC(2) | PORT_IOFLT0_FLTD(2) |
                                        PORT_IOFLT0_FLTE(2) | PORT_IOFLT0_FLTF(2) |
                                        PORT_IOFLT0_FLTG(2) | PORT_IOFLT0_FLTH(2) |
                                        PORT_IOFLT0_FLTNMI(3) | PORT_IOFLT0_FLTDIV1(3) |
                                        PORT_IOFLT0_FLTDIV2(0) | PORT_IOFLT0_FLTDIV3(3);
}
正常运行。
原因就是滤波参数设置不合理,滤波宽度过宽,大于信号的宽度,导致信号不被识别。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楼主:
是采用的专用按键和led显示芯片,所以比较窄,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