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斜边字刀路怎样生成

楼主(2015-09-03):
雕刻斜边的字不知刀路怎样生成?

网友A:
旁边的刀就是做这个的,切出来就是斜边的,不用刀路斜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刀就是做这个的,切出来就是斜边的,不用刀路斜边的。

也要先下等后上,分层生成刀路的

网友:
不用的,一刀过去就可以的了,不要超过刀具深度就可以了,,除非主轴功率不够可以分几次切,刀路一样的,每次加深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刀头部直径、斜度 在刀具里设定清楚,
只要设定好轮廓是最后你要的尺寸,刀路自动生成

楼主:
空间大和弧度大的地方一刀扫过就可以了,,内直角需要要抬刀加工,或者说直角要用刀尖加工。artcam不知怎样生成?

网友B:
这个需要四轴联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四轴联动的吗?

不需要,Z轴每一层都是固定的

根本也不用第4轴啊

网友(2016-02-06):
这个简单 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