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5-09-03):
我准备把红外接收器接受的红外遥控器键码传到计算机上,红外接收部分经过验证可以正确运行,不知道串口传输部分出现了什么问题,不能发送键码到计算机上,请高手帮忙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IR_INPUT = P3^3;

bit irflag = 0;
unsigned char ircode[4],mycode[6];

void InitInfrared()
{
        IR_INPUT = 1;
        TMOD &= 0x0f;
        TMOD |= 0x10;
        TR1 = 0;
        ET1 = 0;
        IT1 = 1;
        EX1 = 1;
}

unsigned int GetHighTime()
{
        TH1 = 0;
        TL1 = 0;
        TR1 = 1;
        while(IR_INPUT)
        {
                if(TH1 >= 0x40)
                {
                        break;
                }
        }
        TR1 = 0;

        return(TH1 * 256 + TL1);
}

unsigned int GetLowTime()
{
        TH1 = 0;
        TL1 = 0;
        TR1 = 1;
        while(!IR_INPUT)
        {
                if(TH1 >= 0x40)
                {
                        break;
                }
        }
        TR1 = 0;

        return(TH1 * 256 + TL1);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int time;

        time = GetLowTime();
        if((time < 7833) || (time > 8755))
        {
                IE1 = 0;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time < 3686) || (time > 4608))
        {
                IE1 = 0;
                return;
        }
        for(i = 0; i < 4; i++)
                for(j = 0; j < 8; j++)
                {
                        time = GetLowTime();
                        if((time < 313) || (time > 718))
                        {
                                IE1 = 0;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time > 313) && (time < 718))
                        {
                                byt >>= 1;
                        }
                        else if((time > 1345) && (time < 1751))
                        {
                                byt >>= 1;
                                byt |= 0x80;
                        }
                        else
                        {
                                IE1 = 0;
                                return;
                        }
                        ircode = byt;
                }
        irflag = 1;
        IE1 = 0;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 / baud;
        TL1 = TH1;
        ET1 = 0;
        TR1 = 1;
}

void main()
{
        EA = 1;
        InitInfrared();
        ConfigUART(9600);

        while(1)
        {
                if(irflag)
                {
                        irflag = 0;
                        SBUF = ircode[2];
                        while(!TI);
                        TI = 0;
                }
        }
}

网友:
建议你先单独调试串口,调试OK后再将红外接收到的数据发送

网友:
使用串口最大的问题就是波特率一定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