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幅图片存成hdmi编码输入的数据流

楼主(2015-09-03):
这个帧同步场同步信号怎么产生?

网友A:
先把图片给格式化成标准的VGA 或XXGA的视频格式,然后一行一行的输入RGB,每行结束发一个HSYNC,一帧画面结束,来一个VSYNC

信号当然要用FPGA来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图片给格式化成标准的VGA 或XXGA的视频格式,然后一行一行的输入RGB,每行结束发一个HSYNC,一帧画面结 ...

原来这个东西叫VGA啊   我查了半天不知道叫啥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