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测电压电流搞了一个星期...

楼主(2015-09-03):
我所用的电压电流互感器都是电流型的器件,所以我电路中在互感器的两个输出引脚之间串联了个100R的电阻,使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使用单电源运放LM358加上1N4148做了个精密检波电路,然后输入到358的另一个运放,信号放大十倍以后输出,输出端接了个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用来做峰值检测,然后用NPN三极管和一个1.2欧的电阻给它放电以用来多次检测。

但是现在问题是,单独将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拿出来,接个100R的电阻用示波器看的话是有波形的,是个很漂亮的正弦波,但是接到了一级输出和二级输出那里就没有波形了,不明白为什么,搞了一个多星期了 ,特来求助各位坛友,拜谢

网友:
你这个最好用双电源供电  你用示波器测的信号幅度多少? 要么用轨到轨的运放

网友:
你这个一定要双电源吧

网友:
楼主更换双电源了吗?效果怎么样。好多都是电阻分压直接测量,电压互感器如何准确测量AC220V的电压,也是迷茫。

网友:
检波电路运放输入端要把信号加偏置,一般1/2VCC

网友:
AC220电压串接150K电阻后忽略电流互感器内阻压降,初级电流为220/150k=1.467mA,
如果电流互感器是1:1的,那么次级电流也是1.467mA,
这个电流经过100的电阻后的电阻上的电压为1.467mA*100=0.1457V,
这个电压幅值太小,过不了二极管1N4148哦,1N4148的压降有0.4V的。
加大100欧的电阻就提高电阻上的电压了。
附件懒得下了,就这样吧,祝你好运。

网友:
我是串110k给前级,后级串100电阻,一端接1.5电压基准,整体基准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