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E46A安装win7 x64内存4GB(可用2.99GB)搞不定啊!

楼主(2015-09-03):
请教~联想E46A安装win7 x64内存4GB(可用2.99GB)搞不定啊!
在BIOS里面检测到是4GB内存,已经是64位系统,但还是只能用2.99GB内存.
在msconfig服务项里也试过设置,取消最大内存限制,还是没有搞定,也试过设置最大内存到2GB,是可以成功设置到2GB的,一旦设置超出3GB就只能到2.99GB

网友:
有台宏碁的4G也显示2.44G可用,会不会是显卡占用了呢

网友:
更新BIOS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如果BIOS里有显存管理设置,试试改为操作系统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BIOS里有显存管理设置,试试改为操作系统管理。

谢谢各位回复~~
显卡是独立显卡来的,
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项很少,好像没有显存管理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显卡是独立显卡来的,
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项很少,好像没有显存管理设置 ...

扒扒联想官网,找找BIOS更新。

很多时候是电脑生产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操作系统。

更新BIOS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不行,试试用RAMDISK把未识别的内存做成RAM盘,把页面文件放里面,效果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扒扒联想官网,找找BIOS更新。

很多时候是电脑生产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操作系统。

现在的联想官方驱动跟驱动精灵整合在一起了,没有找到有关BIOS的更新项
还想问一下,BIOS里面是可以识别4GB的,是不是代表可以用到4GB呀?

网友:
  装64位系统一般8G才可以流畅

网友:
好像是chip set問題, 我的Lenovo X60也是一樣, 死症 !?

网友A:
用百度谷歌下:

http://bbs.zol.com.cn/diybbs/d34441_5295.html

刷BIOS有风险,谨慎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百度谷歌下:

http://bbs.zol.com.cn/diybbs/d34441_5295.html

这个我也看过,但由于没有官方提供的,所以不敢乱来

楼主:
感觉E46A的BIOS可设置项很少,应该是给屏蔽了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几个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几个显卡?

只有一个显卡

楼主:
搞不懂~~~
给电话到服务站说要刷BIOS,过了保修期,可能要80元.
而电话给联想专卖店说正常,不用去刷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懂~~~
给电话到服务站说要刷BIOS,过了保修期,可能要80元.
而电话给联想专卖店说正常,不用去刷BIOS. ...

你找他要BIOS自己刷。
让他提供BIOS下载链接。

网友:
和我一样。给集显占了吧

网友C:
是不是说操作系统占用1GB内存,这部也已经是不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操作系统占用1GB内存,这部也已经是不可用的?

以我判断应该是BIOS版本太低了,试过只用一条2GB内存,在资源监视器里看到内存情况是,为硬件保留的内存是12MB,剩下的交给系统用了,
然而装上4GB的情况是,为硬件保留的内存是1024MB+12MB=1036MB,剩下的2.99GB交给系统用了,
这样看来,为硬件保留的内存其实只12MB就足够了,为什么还得加上1GB,应该是浪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他要BIOS自己刷。
让他提供BIOS下载链接。

找她要不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给显卡占了。就算你使用的独显,但内置的显卡仍将内存霸占了,估计是一个设计上的bug,可能无法解决 ...

这下可不好办了~~~看到其它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刷过BIOS才解决的,也不知道是真解决,还是整一些骗人的把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设计,内置显卡应该不占内存。

你的机肯定是有缺陷。

改天拿去服务站刷一下试试~~~碰碰运气~~~

楼主(2020-03-03):
闲着没事,昨晚找到的E46A BIOS,结果升级的时候备份时没有另存为,相当于也是没有备份了吧,幸好是成功的!

原来的是25CN32WW,升级后是25CN36WW
把程序及工具发上来这里,也算是备份了吧

楼主(2020-07-13):
结果是成功了,升级后开机画面变了,里面序列号空了,幸好又被我整回去了.
好在升级时会自动备份的,把备份的文件用WinHex打开,
找到序列号部分,复制到新的BIOS文件的相同位置替换.保存后再次执行升级BIOS,结果成功了.
开机画面跟以前一样了,序列号也回来了.

楼主:
升级后明显在使用A_D时顺畅多了

网友:
恭喜啊,不然变砖了那就麻烦啦